三极管电容组成的震荡回路的一点疑问

楼主(2013-09-22):
这个我在论坛看到的图,已经有达人说这是个低压报警电路,左起第一个三极管为电压检测,供电电压在正常值时,导通,低于下限值三极管截止。其余二个三极管构成震荡电路,供电电压过低时,闪烁点亮LED指示灯。
并解释了工作原理:如下
输入电压经330K电阻对1uF电容充电过程非常缓慢,当电压充至三极管微导通时,后级三极管迅速导通,LED点亮,并对1uF电容另外一端迅速充电,电容电荷被中和,靠近330K电阻一端电压又被拉低,LED关断,330K电阻重新对1uF电容充电,循环整个过程。

现在疑问出现了几点:
1,关于4V开始报警的问题,我觉得是1M的电阻和150K的电阻通过调节使BC547导通或者关闭,但是5V的时候BC547的B点电压连0.7V都不到,更别说4V了,BC547应该很早就不导通了,那难道是电路的问题?
2,震荡电路如何工作,有人解释说通过330K向1U充放电,但问题来了,1U是个极性电容,极性电容可以反向充电吗?而且一旦左边第一次BC547非导通之后,中间的BC547应该就可以饱和导通了啊。VBE的电压和电流都允许他饱和导通了。

网友A:
1. 电路不是那么精确,实验可调整;说”0.7V都不到“很正常啊,电路就需要这个样!
     看下这个53楼贴3个图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redirect&goto=findpost&ptid=589538&pid=3353629&fromuid=471730
2.实际可这么看:先设330k反充电-0.6V,557再来个放电+正冲+2V,再330k放掉接着反充---周而复始
   电解反充-0.6V没事儿,玩具嘛

网友B:
大头 快来,看看你的【“VBE<0.7V,关;VBE>0.7V,开”】理论,有多害人。
《还花几个月时间研究论证了VBE=0.7V是怎么来地。。。》

楼主:
@Lgz2006 2.实际可这么看:先设330k反充电-0.6V,557再来个放电+正冲+2V,再330k放掉接着反充---周而复始
   电解反充-0.6V没事儿,玩具嘛
我个人感觉貌似不是这样的:我说下我觉得流程啊,先330K充电,使电容的负极到0.6V然后后端的557导通,这时候电容正向充电,充了0.6V后,电容内部中和完毕,中间547的B电压为0,中间547不工作导致557断开,然后330K再向1u电容反向充电。
可以是这个流程吗?

网友A:
方向方法都对就行了,我也不敢说谁错,就这样吧

楼主(2016-06-05):
这个帖子几年前的了,我自己来结贴吧,中间的BC457在放大区和饱和区都有可能让最右边的BC457饱和导通,在右边BC547没有导通前,电容1u的电压应该为左边为+0.?V(可能是0.6也可能0.7或者0.3,0.4都有可能)。一旦导通后,可以看作1U电容和300K电阻,LED灯和BC547构成了一个回路,电容放电,并进行反向充电,中间的BC547立刻截止。

网友C:
加上加上光敏电阻的话,可以设计成晚上闪,白天不闪的指示灯。

网友D:
这个电路是不是根本没法工作啊,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电路是不是根本没法工作啊,楼主。。。

能啊,我觉得应该用个不带方向的瓷片电容会能起震

网友D:
引用 楼主:
能啊,我觉得应该用个不带方向的瓷片电容会能起震

仿真里,没法工作。。。

网友E(2016-07-14):
引用 网友F:
电路不是这样看的。可以画分数个单元,本例就两个单元。左边2R+1Q是电压比较,低压时1Q截止不通。其余是 ...

当BCC557(最右边的三极管)导通LED亮时,请问此时对电容的充电路径是什么图中R33的电阻作用是什么,除了让电容的正极电压不为0,还有其他什么作用,它的取值有什么讲究,我仿真时设置为50欧姆时LED常亮@**kfu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暂时去掉电阻1M和电容1uF,而VCC=4V时,连同33R压降是设定直流偏置,33R压降影响频率,经实验可发现此压降 ...

我仿真发现,当BC557导通,LED亮时,电容充电几乎是在一瞬间完成的,示波器上看就是个下降沿,所以BC557导通时对电容的充电应该不过图中的330K,我认为是从中间那个BC547三极管的基极到地的,就是当LED亮时,充电回路应该是,VCC---LED--电容---BC547的基极---地,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仿真时,当33R欧姆处的电换成40欧姆以上,LED就一直常亮,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呢?帮忙解答一下

网友E:
R33处电压高的话,为什么会一直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