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整流二极管和快速恢复二极管在电路中作用

楼主(2013-09-22):
图中D1是FR157快速恢复二极管,输入AC220V ,直流输出为140V左右,
如果D1改成1n4007,输入AC220V 输出77VDC左右?为什么用FR157快速恢复二极管输出是140VDC ,都是半波, 为什么用 FR157快速恢复二极管输出是140VDC

网友A:
用1N4007输出电压与FR157没有什么区别。

网友B:
按这个思路,AD变DC连桥都省了,是不是更节约成本?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按这个思路,AD变DC连桥都省了,是不是更节约成本?

不明白。楼主有什么“思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1N4007输出电压与FR157没有什么区别。

那图只用1个二极管不就是半波了吗?那输出为什么是140VDC?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图只用1个二极管不就是半波了吗?那输出为什么是140VDC?

首帖你用一支FR157,也是半波整流,你自己说的用FR157输出电压是140V。
首帖你的问题是“如果D1改成1n4007,输入AC220V 输出77VDC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明白。楼主有什么“思路”?

用一个二极管整流不就是半波了吗?那为什么输出会是140VDC?半波的计算110/2*1.414=77,全波的计算110*1.414=155.4V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一个二极管整流不就是半波了吗?那为什么输出会是140VDC?半波的计算110/2*1.414=77,全波的计算110*1. ...

没错,只用一支二极管是半波整流。
但你所说“半波的计算110/2*1.414=77,全波的计算110*1.414=155.4V了”是瞎扯,不知道你从哪里看到的。
电容输入滤波,无论半波、全波、桥式整流输出电压在空载时都是Um,Um为交流输入峰值。

网友C:
工频这么低,都一样的。怎么会有区别,楼主的哪个环节肯定出问题了。

网友D:
难道是220V  1MHZ?  哈哈

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错,只用一支二极管是半波整流。
但你所说“半波的计算110/2*1.414=77,全波的计算110*1.414=155.4V了 ...

比如变压器次级是110ac 经过半波不就是110/2了吗?我知道滤波后是乘以1.414.不是就110/2*1.414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错,只用一支二极管是半波整流。
但你所说“半波的计算110/2*1.414=77,全波的计算110*1.414=155.4V了 ...

如果没有电解电容是不是输出电压就是110/2了那?

网友E:
引用 楼主:
如果没有电解电容是不是输出电压就是110/2了那?

不能死记硬背啊,得从原理上分析

网友A:
引用 楼主:
比如变压器次级是110ac 经过半波不就是110/2了吗?我知道滤波后是乘以1.414.不是就110/2*1.414了吗? ...

你所说110V,是正弦交流有效值。
正弦交流电压,有效值、平均值、峰值各不相同。
110V正弦交流电压,经半波整流后,有效值确实是110V/2。但峰值未变,仍是311V。

“我知道滤波后是乘以1.414”
那可不一定。要看使用了什么滤波方式。

网友F:
电压都一样,电容耐压也太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错,只用一支二极管是半波整流。
但你所说“半波的计算110/2*1.414=77,全波的计算110*1.414=155.4V了 ...

那如果半波、桥式滤波后都是承以1.414. 用半波不是降低成本?

网友E:
缓缓同学,我来告诉你18楼怎么回事儿,不过你得先帮我回复2楼——主贴问题怎么回事儿

网友G:
引用 楼主:
那如果半波、桥式滤波后都是承以1.414. 用半波不是降低成本?

峰峰值对负载电阻很大很大,滤波电容很大很大时有效.。
省了三个二极管,却要加大电容,这个可不一定划算。

网友H:
引用 楼主:
用一个二极管整流不就是半波了吗?那为什么输出会是140VDC?半波的计算110/2*1.414=77,全波的计算110*1. ...

你在想什么?

网友I:
引用 楼主:
如果没有电解电容是不是输出电压就是110/2了那?

额,半桥只是把 X轴 下方或者上方的电压扔掉,但是其电压峰值仍是 变压器副边电压,滤波也不是你说的那样。 半桥110/2你哪里学的,还有滤波概念,回头把那教你的老师砍了。

网友J:
哼!…社会不安定份子!…切!

网友K:
引用 网友A:
没错,只用一支二极管是半波整流。
但你所说“半波的计算110/2*1.414=77,全波的计算110*1.414=155.4V了 ...

来跟你学习的!~~~

网友L:
无情的气味

网友M:
不懂啊,路过学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在想什么?

我是菜鸟好多地方不懂啊。:(

楼主:
引用 网友K:
来跟你学习的!~~~

:L

网友N:
引用 网友A:
没错,只用一支二极管是半波整流。
但你所说“半波的计算110/2*1.414=77,全波的计算110*1.414=155.4V了 ...

为1.414Um,Um为有效值吧。maychang老师打错了吧。

峰值!

网友A:
引用 网友N:
为1.414Um,Um为有效值吧。maychang老师打错了吧。

是,打错了,应为“电容输入滤波,无论半波、全波、桥式整流输出电压在空载时都是Um,Um为交流输入峰值”。已在该帖修改。
谢谢指正。

网友O:
我比较同意说的是一样,工频能差那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I:
额,半桥只是把 X轴 下方或者上方的电压扔掉,但是其电压峰值仍是 变压器副边电压,滤波也不是你说的那样 ...

可能是我自己没学好吧。: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