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烧毁问题

楼主(2013-09-22):
FPGA调试中无缘无故烧毁,已经是第二快了,有哪些原因会导致FPGA烧毁呢?

网友A:
xilinx的随便折腾,从没烧坏过

网友B:
电压高啊。这个很可能。另外就是短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xilinx的随便折腾,从没烧坏过

所以说你厉害啊

楼主:
问题解决,电压过大

网友A:
多少电压烧的?应该多少伏,实际多少伏。
我遇到过,应该1.2V的,电源反馈电阻虚焊,实际3.3V,手摸芯片立马起泡,后来焊好,电压正常,FPGA没烧坏。

网友C:
一般是电源上的问题
一般来说只有强大的电流或超高的电压才能让芯片烧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