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TM32f407 Discovery 开发板烧写不了了

楼主(2013-09-22):
配置图片均正确,发上来证明下。

下面是点击load弹出的图片
确定之后
  使用jlink下载同样下载不了。
点击下载弹出对话框

网友A:
两个ST-LINK都选错。选项中还有另一个ST-LINK(DEPRECATED VERSION)

楼主:
我之前就是用这个烧写,也只能用这个烧写,成功过的啊。
后来搁置了一段时间就烧写不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ST-LINK都选错。选项中还有另一个ST-LINK(DEPRECATED VERSION)

我之前就是用这个烧写,也只能用这个烧写,成功过的啊。
后来搁置了一段时间就烧写不了了。

网友A:
选项先选对来,然后检查电源和复位引脚是否电平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项先选对来,然后检查电源和复位引脚是否电平正常。

usb供电
引脚3v,5v均正常,无短路现象。
VDD,NRST引脚电压为3v,

网友A:
引用 楼主:
usb供电
引脚3v,5v均正常,无短路现象。
VDD,NRST引脚电压为3v,

ST-LINK与电脑是否连接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LINK与电脑是否连接正常?

驱动也正常。

网友B:
先删除吧。

网友C:
首先按下reset,然后download,看系统是否提示目标板是在reset状态,如果是的那板子和st-link的通讯都没有问题。

然后把BOOT0接高电平,按下reset,接着download,应该可以了。

网友D:
烧写选项有没有选对呢  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D:
烧写选项有没有选对呢  楼主

额,我昨天看了下那个有人写的stm32F407 discovery 开发板的帖子,选项属实和我的不一样,但是
我上面说过了,我之前这块板子是能烧写的,而且就是用的是这个选项。
用其他的stlink的就压根烧写不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删除吧。

删除的试过了。没效果耶

网友B:
如何也发现不了内核,那就是坏了。

网友E:
应该问题没有那么严重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首先按下reset,然后download,看系统是否提示目标板是在reset状态,如果是的那板子和st-link的通讯都没有 ...

你好,我照你说的试过了,没有效果。还是烧写不了呢。

网友F:
把BOOT0接高电平 在把这两个勾上

网友F:
在接着 按下reset,接着download

楼主(2013-10-22):
引用 网友F:
在接着 按下reset,接着download

试过了,没用。我记得boot置为高电平,应该是从系统存储器启动。我记得这个模式下是用ISP下载的,不过ISP我不懂,到现在还没搞成功。

网友G:
帮顶,这个单片机没有玩过

网友F:
引用 楼主:
试过了,没用。我记得boot置为高电平,应该是从系统存储器启动。我记得这个模式下是用ISP下载的,不过ISP ...

你按这方法 程序换一个  换官方的例程  我也出现过这样的情况  我都是这样弄好的

网友H:
LZ去下个STVP(链接地址)看看和STM32F407板子能通信否,比如读读option byte,erase flash等。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按这方法 程序换一个  换官方的例程  我也出现过这样的情况  我都是这样弄好的 ...

额,还是不行呢。:(

楼主:
引用 网友H:
LZ去下个STVP(链接地址)看看和STM32F407板子能通信否,比如读读option byte,erase flash等。 ...

额,我试了下,它弹出了对话框。内容是“The device is protected"。同样的条件用另一块f4discovery开发板能读,擦写等。

楼主:
已解决,参考https://bbs.21ic.com/icview-208559-1-1.html,中8L“IJK”大神的方法,
我用的是jlink驱动是V4.5的,在其中找到了一个"JLinkSTM32.exe",用jlink连接,双击它运行完毕就解锁了。
目前可以烧写了。

网友I:
引用 楼主:
已解决,参考https://bbs.21ic.com/icview-208559-1-1.html,中8L“IJK”大神的方法,
我用的是jlink驱动是V ...

我刚要和你说   芯片被读写保护了   你自己把它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刚要和你说   芯片被读写保护了   你自己把它解决了

额,那还是谢谢你罗。: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