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求助,用MIG生成ddr2控制器,运行example design 提示出错

楼主(2013-09-22):
头大,整了好长时间都没搞清楚,求帮助。
virtex5芯片,ddr2选择的是256M,MT4HTF3264HY-53E,SODDIM的。按网上的提示,把example design的rtl文件,sim文件加到ISE中,用modelsim,ISIM仿真都 提示出错。
主要提示是200us前CKE已经为1了,初始化没有完成。程序在35us处中断。不知道问题出哪儿了。

好吧,这个问题还没解决。。MIG版本为3.5,我在MIG中换一个ddr2芯片,就可以运行,MT8HTF12864AY-667。换其他的型号的example design 有的可以运行,有的没法运行。网上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法我试了好像不行。为什么换个ddr2就可以,但我的开发板上是上面那个,只能用那个。求问怎么处理。

modelsim主要提示如下:省掉了部分重复的
** Warning: (vsim-3015) ddr2_ram/example_design/sim/sim_tb_top.v(501): [PCDPC] - Port size (3 or 3) does not match connection size (2) for port 'ba'. The port definition is at: ddr2_ram/example_design/sim/ddr2_model.v(135).
#         Region: /sim_tb_top/genblk3/genblk1/genblk1/gen_cs[0]/gen[3]/u_mem0
# .main_pane.objects.interior.cs.body.tree
# sim_tb_top.genblk3.genblk1.genblk1.gen_cs[0].gen[0].u_mem0.cmd_task: at time 8656110.0 ps WARNING: 200 us is required before CKE goes active.
# sim_tb_top.genblk3.genblk1.genblk1.gen_cs[0].gen[0].u_mem0.cmd_task: at time 22488110.0 ps INFO: Precharge All
# sim_tb_top.genblk3.genblk1.genblk1.gen_cs[0].gen[0].u_mem0.cmd_task: at time 24584110.0 ps INFO: Refresh
# sim_tb_top.genblk3.genblk1.genblk1.gen_cs[0].gen[0].u_mem0.cmd_task: at time 28776110.0 ps INFO: Load Mode Z
# sim_tb_top.genblk3.genblk1.genblk1.gen_cs[0].gen[0].u_mem0.cmd_task: at time 35064110.0 ps ERROR: Activate  Failure.  Initialization sequence is not complete.

网友A:
可能是仿真库的版本不同。不同版本的ISE要重新编译仿真库文件。

网友B:
您是不是没有编译库啊

网友B:
可以参照我的**编译库。

网友C:
库文件没添加全,35us应该是仿真程序在35us后finish了

网友B:
有反馈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库文件没添加全,35us应该是仿真程序在35us后finish了

大家的看法一致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是不是没有编译库啊

多谢版主回复!!
库以前编译过了,仿真过。
根据提示是cke信号在8us的时候已经为高了。控制器的物理层代码, 是一个计数来控制初始化的时间,cke和phy_init_done有直接关系。仿真的ddr2 ram 的model中设置,初试化小于200us,$stop,35us这个时候执行了。可能是控制器出问题了。
把example design中的rtl和sim文件加到工程中,xco文件先去掉,对sim_tb_top仿真,这样仿真应该没错吧。我把ISE13.1,modelsim10.0重装了还是有这个问题,我用ISim仿真也不行,提示出错,软件本身应该没问题吧,不知道怎么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仿真库的版本不同。不同版本的ISE要重新编译仿真库文件。

多谢回复!
以前编译过,用modelsim仿真过,浮点运算之类的IP核可以通过。
不过我重装ISE13.1之后,居然不能编译到modelsim中,直接用Isim仿真浮点加法的IP核也能通过,但生成的ddr2 ram 控制器还是不行,设置300us的仿真时间,还是在几十us处停止了,提示跟一楼贴的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库文件没添加全,35us应该是仿真程序在35us后finish了
多谢回复!
是在35us的时候,初始化不到200us,cke信号就为高了,这个在warning中也有,ddr2 ram的仿真model中的$stop起作用了。
之前用compxlibgui.exe编译过,浮点加法的IP什么的modelsim能仿真。
不过我重装软件后居然不能编译到modelsim中。直接用ISE的ISim应该不需要再编译吧,我仿真过浮点加法的IP能通过,但生成的ddr2控制器还是不行,情况跟之前的一样……

楼主:
在别的电脑上装了ISE 14.4,modelsim 10.1,仿真库也都编译了。
把example design 中的rtl,sim 文件加到工程中仿真,还是存在这个问题。
到底是怎么回事,是不是不能这样验证?软件本身安装应该没问题啊。

网友D: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你的解决了吗?求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你的解决了吗?求帮助

还没呢。先搁着,还有其他的要做,最后再验证。
example design应该是不能加到里面去的,因为里面有error这个信号,比较写入的和读取的数据是否相同,是仿真部分的写的接口,而控制器实际读写时是没有这个接口的。
其他不清楚,总之还是不到200us,CKE就为高了,ddr2无**常初始化。

楼主(2013-12-30):
自顶一下吧

网友E(2015-12-18):
大约半年前我就没仿真通过,今天闲着继续弄了一下,在百度上找到了一个帖子,tieba.baidu.com/p/2874836583,不让我发utl连接
他更换了ddr2型号居然通过了,说是接口宽度的问题,仔细看了一下,起始就是modelsim仿真的时候的警告,警告处理掉就可以正常仿真了
Port size (3 or 3) does not match connection size (2) for port 'ba'. The port definition is at: ddr2_ram/example_design/sim/ddr2_model.v(135).
根据这个提示,我在头文件里面更改了位宽,我也不知道ddr2_model.v调用的是哪种型号的ddr2,所以我都改成了2,总之就是把其余的都改成我的ddr2位宽,他调用哪个都无所谓了,结果仿真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