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自制空调遥控器疑问

楼主(2013-09-22):
最近在做空调遥控器。我的遥控器对志高的空调调节很稳定,距离在2~3m没问题,但对格兰仕的空调完全没有反应,收码的方式都是自制的接收头对着原装遥控器用示波器看波形,再用单片机输出,可以说志高的和格兰仕的除了编码不同外,其他一切相同。目测格兰仕的波形没有取错,因为极偶然的情况下,可以被空调接收到。想请问下,有没有类似问题已经解决的朋友。

楼主:
是否格兰仕的空调遥控器的编码里,还暗含着什么不可告人的玩意儿?有知道的大神跳出来解答下呀,不胜感激

网友A:
是不是红外码之前加了学习码等其他对接码你没完全接到,导致模仿的码缺少关键部分。

我之前做过的,有的公司确实喜欢在红外数据码之前加一些自己的代码。

网友B:
从道理上说,不管厂家玩了什么花样,最后都得从红外发射管发射出去,所以只要你的波形跟原厂的遥控器一样,就应该能行。所以建议楼主再用示波器检查两者的波形,不行就记录下来,放在电脑上对比。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道理上说,不管厂家玩了什么花样,最后都得从红外发射管发射出去,所以只要你的波形跟原厂的遥控器一样, ...

回复晚了,不好意思,但这东西我做了20天了,比对过无数次还是毫无头绪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晚了,不好意思,但这东西我做了20天了,比对过无数次还是毫无头绪

要坚信红外能发射出去的东西,示波器都能看到,所以要换换脑筋,想想其他地方有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坚信红外能发射出去的东西,示波器都能看到,所以要换换脑筋,想想其他地方有没有问题。 ...

可是格兰仕的编码,及偶然的情况下,大概1/10的情况下,会被接收到一次,那是否说明就编码而言,发出去的红外是没错的呢?

网友C:
用逻辑分析仪抓,保证一次搞定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是格兰仕的编码,及偶然的情况下,大概1/10的情况下,会被接收到一次,那是否说明就编码而言,发出去的 ...

那严重怀疑是时序临界,如果你是缺少什么部分的码的话,他肯定不会理你的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逻辑分析仪抓,保证一次搞定

没有逻辑仪,穷···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严重怀疑是时序临界,如果你是缺少什么部分的码的话,他肯定不会理你的对吧。 ...

什么是时序临界?什么情况下会出现?怎么改善?可以详细说明下吗?谢谢

网友D:
做过美的的,一次性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做过美的的,一次性成功。

我做志高的也是一次性成功,以后有用到的多交流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什么是时序临界?什么情况下会出现?怎么改善?可以详细说明下吗?谢谢 ...

比如人家设计的一个脉宽是9mS+/-1mS,你做的是10mS+/-1mS,在你下限的时候可能行,上限的时候就不行了,设计需要“对中”,留有余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比如人家设计的一个脉宽是9mS+/-1mS,你做的是10mS+/-1mS,在你下限的时候可能行,上限的时候就不行了, ...

是值占空比吗?这个我也对过了,也确实一开始人家是46%我是25%,但我改成46%后还是一样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值占空比吗?这个我也对过了,也确实一开始人家是46%我是25%,但我改成46%后还是一样的问题 ...

不是说一定是占空比,我只是给你举个例子,说明什么叫参数临界。

网友E(2014-05-15):
版主!!我也遇到和你一样的问题
我做的是美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