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M控制MOS管调光,光通量不恒定是什么原因呢?

楼主(2013-09-22):
如图,PWM调光是可以实现了,但是不稳定。给一个固定的PWM值时,光通量曲线不平稳,一直往下降。不用PWM,直接打开MOS管的话就不会出现这问题。是什么原因使它不平稳呢?

网友A:
应该观察一下U1的1脚波形,看看在使用PWM时有什么变化。

觉得你的电路有点别扭。

U1的FB端:
VFB Feedback Voltage 0.788 0.8 0.812 V

这样可以在地端接个电阻,直接在这个上面取电压接入FB即可,U3可以去掉。也可以用其它公司的FB端电压更低的IC,我发现最低的FB电压只有0.09V。那样效率容易做得更高。如果输出电流非常大时,使用U3

调光控制可以接在EN端。

网友B:
在 U1 FB 引脚前加一级阻容滤,另外将 C6 并在 R17 上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观察一下U1的1脚波形,看看在使用PWM时有什么变化。

正在试把PWM加在EN端,可1.2KHZ 90%的占空比亮度都会很低,加大频率,根本就不亮了,在怀疑3475的响应时间,或者能不能这样子控制.
U3是不能去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 U1 FB 引脚前加一级阻容滤,另外将 C6 并在 R17 上试一下。

哦C6没有用到,现在在看3475的一些注意事项,也许不能用,换其他IC,英文资料不好啃啊。。

网友C:
驱动电路或波形有问题!…

楼主:
有什么驱动IC能直接控制EN脚调光的吗?控制FB曲线太难考了。小尺寸的,推荐一款?

网友D:
输入电压,LED电流及LED个数都没有,怎么推荐?
以及PWM的调光比和频率,大功率不灯闪不好做

楼主:
输入电压3-8.4V,电流最大3A,1个LED

网友E:
仔细阅读一下LM3475的手册,这本身就是一个PWM调节控制器。
其反馈端需要的是与输出成比例的直流电平,而你给人家提供了一个阶梯波。
这个反馈不是不可以用PWM方式获得,但把一个直流电平用PWM方式截取信号然后再还原成直流电平其复杂程度远超过用模拟方式比例截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