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51 JLINK 无法找到芯片

楼主(2013-09-22):
我的芯片是STM32F051K8 使用jlink-V8连接,接的SWDIO SWDCLK RESET 和VCC GND
提示是
DLL version V4.76e, compiled Sep 20 2013 16:06:28
Firmware: J-Link ARM V8 compiled Jul 17 2013 11:24:15
Hardware: V8.00
S/N: 17935099
Feature(s): RDI,FlashDL,FlashBP,JFlash
VTarget = 3.267V
Info: TotalIRLen = ?, IRPrint = 0x..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Info: TotalIRLen = ?, IRPrint = 0x..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No devices found on JTAG chain. Trying to find device on SWD.
Info: Found SWD-DP with ID 0x0BB11477
Info: Found SWD-DP with ID 0x0BB11477
No device found on SWD.
Did not find any core.
Failed to identify target. Trying again with slow (4 kHz) speed.
Info: TotalIRLen = ?, IRPrint = 0x..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Info: TotalIRLen = ?, IRPrint = 0x..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No devices found on JTAG chain. Trying to find device on SWD.
Info: Found SWD-DP with ID 0x0BB11477
Info: Found SWD-DP with ID 0x0BB11477
No device found on SWD.
Did not find any core.

各位大侠帮帮忙看是什么问题了?

楼主:
原理图如上,是在不知道为何了

网友A:
会不会是在你实用J-LINK的时候没能在选择芯片型号,或者在选择仿真的时候没选好J-LINK呢!?建议楼主先仔细看一下!是否是这样的!也不排除说是系统驱动

网友B:
DLL version V4.76e  这个版本肯定是支持这个芯片了. 我又一次担心焊接或连接问题

网友C:
同意楼上意见。很多问题都是连接原因,比如焊接不好、接触不良等

网友D:
ID 0x0BB11477是m0系列的!
可以用stlink试一下!可能jlink固件版本低。

网友D:
  可以考虑用串口bootloader isp连接测试!

楼主(2014-04-05):
确实是焊接问题,肚子下面的焊盘接地不好,重新焊接后问题解决,感谢各位大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