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兼容] DM365接上senser后启动不稳定

楼主(2013-09-22):
我设计的一套DM365的板子,在没有接上senser启动很正常,接上senser后要重启几次之后才正常启动,在板子温度达到一定高的时候也能正常启动,请问高手帮忙解决下这个问题

网友A:
个人没有遇到过此类问题   帮你咨询一下

网友B:
没有接上senser启动很正常,说明是senser部分对系统造成的影响。
我这些天也遇到这种情况,接上外壳后系统非周期性不启动,通电一段时间烧热了也能启动。
经检查,是晶体负载电容/电阻配置不当,而且电源部分上电顺序不对。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没有接上senser启动很正常,说明是senser部分对系统造成的影响。
我这些天也遇到这种情况,接上外壳后系统 ...

学习啦   多多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接上senser启动很正常,说明是senser部分对系统造成的影响。
我这些天也遇到这种情况,接上外壳后系统 ...

我现在有一批板,有的可以一次启动起来,有些要启动好几次才能启动起来,你所说的晶体负载电容、电阻指的是那一块的,你的上电顺序是怎么排的,我做的是先3.3v,再1.2V,1.8V,大师帮忙指点下,我QQ是113846792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现在有一批板,有的可以一次启动起来,有些要启动好几次才能启动起来,你所说的晶体负载电容、电阻指的 ...

上电顺序如果用TI的电源芯片的话  个人觉得不会有问题的

网友B:
我的是索尼的一套东西,楼主得好好研究一下器件规格书。

网友B:
今天又发现问题, 20台机器有一台DSP偶尔不启动,经查找是DC电源芯片外面的滤波电感不给力,将贴片电感换了个绕线功率电感就正常。

网友C:
电源和时钟是最大的可疑点,要用示波器观察波形

楼主:
这些天苦恼了,晶振换了,电感也换过了,还是同样的情况,只要温度上去就能正常启动了,热启动一点问题没有,就是冷却后就要重启几次才能行,求高手指点

楼主:
用串口输出看到一般会死在这个地方

楼主:
我做了100块板子,近有一半是可以正常启动,近一半要重启几次才能正常启动。有没有可能跟阻抗匹配有关?.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做了100块板子,近有一半是可以正常启动,近一半要重启几次才能正常启动。有没有可能跟阻抗匹配有关?. ...

不知道什么原因  帮你咨询了相关人士  也没得到建设性的意见

楼主:
非常感谢,留个联系方式,以后多交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