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做实验ATMEGA16A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3-09-22):
诸位大神帮小弟分析一下ATMEGA16A遇到的问题。在做舵机驱动时,我用10年批次的ATMEGA16A单片机跑程序能驱动舵机,但换一片新的13年批次的ATMEGA16A单片机就不能跑起来。我就想问:是单片机质量有问题还是新的ATMEGA16A单片机要设置什么熔丝位之类的初始化才能用?请诸位大神分析一下或者是其他原因?

网友A:
熔丝位设置是一样的么

楼主:
熔丝都没有进行编程,采取的都是默认自动下载。

网友B:
检查你的熔丝设置,外面买的有翻新的芯片,不见得熔丝是默认值。另外批次不同导致功能不正常的情况还可能是你的某些设计参数临界,换句话说就是你设计得不好。

控制舵机这种任务很明确,找示波器看最终输出的PWM波形就可以知道是否在正常工作了。

楼主:
的确是买的新的ATMEGA16A要根据程序的默认主频来编程熔丝。问题找到了 我的程序默认主频是8M,而熔丝默认采用内部晶振2M,所以改一下熔丝位就好了 谢谢诸位好心的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