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mos管门电路

楼主(2013-09-22):
今天思考了很久关于用mos管搭电路的问题,看书上用了CMOS的与非门和或非门,然而没有与门和或门。现在有一题用3个mos管和4个mos管分别搭建与门,请各位看看如何做,可以贴图就更好了!谢谢!
还有个问题想请教,如nmos管衬底直接接地是否表示mos管只需收栅极电压控制了,就是说如果VG>vgth,则NMOS导通,VG<vgth则截止;同理PMOS有衬底接VDD时情况类似?

网友A:
画蛇添足,数字电路里没有比反相器更流行的cell了。。。

呵呵,大侠言之有理,题目出的不知如何是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画蛇添足,数字电路里没有比反相器更流行的cell了。。。

还请教一下,昨晚看了几个集成CMOS门电路,4001与非门和与门,外部都加了2个非门和3个非门,不知道这些门电路加那么多非门的意义是什么呢?对半导体工艺不甚了解,还望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