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否帮我做下题目,我不会。万分感谢

楼主(2013-09-22):
帮帮忙,我想成为工程师啊:)

网友A:
人家帮你做了,你就成“工程师”了?

网友B:
就一个普通的三极管,你想要求什么?翻翻书就知道了

网友C:
想成为工程师,要多依靠自己,多多自己分析电路。

网友D:
要想成为工程师,还是需要努力的。
这个题目对初学者还是有一定难度的。
三极管处于饱和导通状态,只要知道这一点,就简单了,就变成纯粹数学问题了。

你想成为工程师,问问题的技巧总要有一点,就一张图,啥都没有。
你要知道什么结果呢?
光就这态度,就不行呀。

网友E:
是从IC与IB的比值得出三极管处于饱和?

网友F(2013-11-17):
我*!啥人都有啊?

网友F:
T叔给你输了,慢慢研究吧

网友G:
不知道想问什么

网友H:
哎,现在年轻人太懒了,还想成为工程师

网友I(2017-03-26):
刨个坟,相信很多人也会遇到这样的问题,按楼主的图是行不通的,不能保证三极管的有效开通,建议换成MOS管来实现。当然MOS也有讲究,是选择NMOS还是选择PMOS,是选择投切VCC还是GND,还有就是选择带有使能引脚的电源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