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路会自激啊,谁来帮我看看。急啊!

楼主(2013-09-22):
帮我看看啊,仿真没有自激,自己打的电路出自激了,帮我分析下啊!先谢谢了

网友A:
胡乱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胡乱搭的?

飞线。。。这个影响大吗?搭好后,用锡箔纸包起来了

网友A:
包它又是干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包它又是干么

屏蔽空间干扰啊

可能只有防潮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晕。。。

怎么了!!说说呗

网友C:
引用 楼主:
飞线。。。这个影响大吗?搭好后,用锡箔纸包起来了

非常大,用锡箔包起来可能更大,如果包不好的话。

100欧1pF低通,你想要干什么?
100兆欧电阻,你实际飞线搭电路是用100兆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非常大,用锡箔包起来可能更大,如果包不好的话。

100欧1pF低通,你想要干什么?

是100兆欧的电阻

网友D:
电路画的一阵子乱,没细看,但元件值选取极不合理

网友E:
100M的电阻市面上有卖的么?…单位里有10M 电阻、曾嘲笑过!…

网友F:
100M的电阻,用飞线搭电路板?楼主你在说笑么?

网友G:
LZ,下次还是实验板搭完再去打板,这样比较省钱

网友H:
看不懂,学习一下先

网友I:
仿真波形如何?

网友J:
引用 网友E:
100M的电阻市面上有卖的么?…单位里有10M 电阻、曾嘲笑过!…

100M大把,0805封装经常用

PCB板上“爬电”距离是多大?…

网友K:
电源引脚家0.01uf电容

网友K:
IC 电源脚阿

楼主:
引用 网友I:
仿真波形如何?

仿真还没实际效果好。感觉!!

楼主:
100M0805的啊,1G的都有,也是差不多大,这个确实有

楼主:
引用 网友F:
100M的电阻,用飞线搭电路板?楼主你在说笑么?

.......!!!请教请教,有什么不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路画的一阵子乱,没细看,但元件值选取极不合理

你说那个的阻值不合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LZ,下次还是实验板搭完再去打板,这样比较省钱

额,谢谢了。我这个是飞线

楼主:
引用 网友K:
电源引脚家0.01uf电容

10uF的极性电容可以不

楼主:
引用 网友K:
IC 电源脚阿

加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F:
100M的电阻,用飞线搭电路板?楼主你在说笑么?

第一级器件没多少我就飞线了,100M用飞线会有什么问题吗,还望不吝赐教

网友F:
引用 楼主:
第一级器件没多少我就飞线了,100M用飞线会有什么问题吗,还望不吝赐教

高阻器件,对噪声是非常敏感的,一般避免使用兆偶欧价级别的电阻。你的飞线就像天线一样引入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F:
高阻器件,对噪声是非常敏感的,一般避免使用兆偶欧价级别的电阻。你的飞线就像天线一样引入干扰。 ...

确实电路中有50Hz的干扰,我用锡箔纸包起来效果要好得多,那这个在印制板上应该问题不大吧

网友F:
引用 楼主:
确实电路中有50Hz的干扰,我用锡箔纸包起来效果要好得多,那这个在印制板上应该问题不大吧 ...

高阻电阻对潮气很敏感,高阻还意味着杂散电容(特别是由你的飞线引入的)将很可能构成反馈回路,造成系统自激,所以建议你还是不要追求不需要的高阻和高增益,给自己找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F:
高阻电阻对潮气很敏感,高阻还意味着杂散电容(特别是由你的飞线引入的)将很可能构成反馈回路,造成系统 ...

我需要一个能用的电荷放大器,这电阻已经算小的了,以前我都用1G的,恩!谢谢你的帮助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需要一个能用的电荷放大器,这电阻已经算小的了,以前我都用1G的,恩!谢谢你的帮助 ...

你用MOS管运放做个跟随再处理不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用MOS管运放做个跟随再处理不就OK了?

没太听懂,能不能说详细点啊

网友F:
引用 楼主:
没太听懂,能不能说详细点啊

你不就是需要一个高的输入阻抗以匹配电荷传感器么?MOS输入级的运放就可以满足你的需要,用他做一个电压跟随器,就一个电阻都不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不就是需要一个高的输入阻抗以匹配电荷传感器么?MOS输入级的运放就可以满足你的需要,用他做一个电压 ...

直接用它作为放大器?

网友F:
引用 楼主:
直接用它作为放大器?

做跟随器,不然哪里来的高输入阻抗?

网友L:
看这个电路用到了ADI的运放,建议lz也可到ADI技术论坛去求助下! 他们是真有工程师泡在那帮解答问题,最近还在搞有奖活动 逛ADI技术支持论坛,问、答皆有礼

楼主:
引用 网友F:
做跟随器,不然哪里来的高输入阻抗?

这个芯片本身就是高输入阻抗的,有1000G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这个芯片本身就是高输入阻抗的,有1000G

这个高输入阻抗已经被你浪费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高输入阻抗已经被你浪费掉了。

那再前面在加一级?直接加个场效应管行吗

网友F:
引用 楼主:
那再前面在加一级?直接加个场效应管行吗

你直接用这个运放做个跟随器不就可以了?为啥老给自己找麻烦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直接用这个运放做个跟随器不就可以了?为啥老给自己找麻烦呢???

是不是直接用跟随作为前端放大器,后面再进行放大?谢谢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是不是直接用跟随作为前端放大器,后面再进行放大?谢谢了

就是

网友K:
IC-4 7脚加0.1uf到地

楼主:
引用 网友F:
就是

这样可以吗,没试过

试试看咯

网友M:
100欧1pF低通,你想要干什么?

网友M:
100M欧1pF低通,你想要干什么?

网友N:
搞清楚,那一级自激,如果第一级,好办,加大反蚀电容且加隔离电阻,如果是第二级,在同相端串一个电阻,加一个反蚀电阻,你这个没有大环路反蚀好解决的。

网友O:
引用 网友F:
100M的电阻,用飞线搭电路板?楼主你在说笑么?

;P

网友P:
100MOhm做反馈??这个运放的输入电阻多大?反馈回路上随便加电容?你算过相位裕度了没?自激跟干扰一点儿关系都没有,该自激的没干扰一样自激,不该自激的多大干扰也不会自激。
LZ是刚开始学模电?

网友P:
引用 网友E:
100M的电阻市面上有卖的么?…单位里有10M 电阻、曾嘲笑过!…

= =10G的电阻都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