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buck-boost

楼主(2013-09-22):
(无正文)

网友A:
高级模式可以发图

你说的估计是半句话。。。

网友B:
非隔离,通常以输入电源正端或负端作为输入输出公共端,即参考地
怎么选,能保证整个系统参考地一致就ok。
如果你负载是个电阻,LED都无所谓了,只要两端电压电流够就行了,有木有公共端一样用。。。

网友C:
看不懂,上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非隔离,通常以输入电源正端或负端作为输入输出公共端,即参考地
怎么选,能保证整个系统参考地一致就ok。
...

恩  有点懂!!自己再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