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DSP初步学习!!

楼主(2013-09-22):
(无正文)

网友A:
烧写器的吧,仿真器的在线仿真的是很方便的

网友B:
是的  仿真器是用来硬件调试和程序烧写下载的  烧写的方式也可以选用别的方式   但是硬件在线调试肯定是需要仿真器的

网友C:
烧写是要先安装程序的,然后用CCS通过仿真器烧写到目标板子的片内FLASH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