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请问】学习嵌入式linux与学习PClinux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3-09-22):
RT.这两者的学习有什么区别?
我最近还在为嵌入式学习打基础,所以就直接给电脑装一个ubuntu,先学习使用linux。
不知道这样对嵌入式linux开发的学习有没有帮助?还应该着重往什么方面发展?

楼主:
PS:LZ原先比设做过AT91的ARM裸机开发。感觉没系统很痛苦

网友A:
没区别,都是Linux

网友B:
两者有区别也有联系,先学学PClinux挺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者有区别也有联系,先学学PClinux挺好的

谢谢鼓励哦。那这两种学习的方向也不太一样吧?起码最后在实际开发中的用法都不一样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鼓励哦。那这两种学习的方向也不太一样吧?起码最后在实际开发中的用法都不一样 ...

PClinux更注重使用,毕竟是成熟的产品。
嵌入式linux更注重编译,因为每个产品的特点不一样,你经常要增加或者删除某些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