桥式RC振荡器的稳幅二极管怎么选型?

楼主(2013-09-22):
(无正文)

楼主:
说说我的仿真。
R=1k ohm, C=32uf,f=5Hz。
R1=1k。二极管不会选,用了个见得最多的1N4148。
以下是3组数据:
1 R2=1.96k ohm,振幅67V。
2 R2=1.8k ohm,振幅11.5V。
3 R2=1.5k ohm,振幅4.2V。
输出正弦波均质为0V,在0V附近有失真。感觉振幅越大,失真相对不明显。
不知道失真的关键是Rf还是二极管。
请看电路图——

网友A:
1N4148可以用。
所有小功率二极管都差不多。

使用单电源?能正常工作吗?
为什么选用32uF这么大的电容,却选1kohm相对比较小的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1N4148可以用。
所有小功率二极管都差不多。

1 您质疑单电源我也担心。不过multisim仿真单电源可以工作,您怎么看?
2 对电阻电容大小孩没有概念。RC常数确定为32uf*k ohm以后,分配电阻电容值有什么原则吗?
谢谢老师!

网友A:
引用 楼主:
1 您质疑单电源我也担心。不过multisim仿真单电源可以工作,您怎么看?
2 对电阻电容大小孩没有概念。RC ...

我看此电路在单电源之下不能工作。

电阻无论阻值多大多小,价格相同,除非阻值太大太小。电容在相同耐压时,容量越大,价格越高,体积也越大。

文氏电桥振荡电路用二极管正向非线性稳幅,反馈变化越小,失真也越小。因此,与两支反并联的二极管并联一支电阻,使得二极管不导通时环路增益稍大于3,二极管导通后环路增益略小于3,失真可以比较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看此电路在单电源之下不能工作。

电阻无论阻值多大多小,价格相同,除非阻值太大太小。电容在相同耐压 ...

“两支反并联的二极管并联一支电阻”后,失真大为改观。
手头只有电解电容,准备买瓷片电容。感觉瓷片电容体积都差不多。主要是我对体积要求不严格。
谢谢maychang老师,晚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看此电路在单电源之下不能工作。

电阻无论阻值多大多小,价格相同,除非阻值太大太小。电容在相同耐压 ...

若单电源不能工作,可仿真能工作。这玩笑可就开大了。

网友B:
我喜欢用LED,也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喜欢用LED,也可以的

LED会发光。描述一下发光情况,OK?

网友B(2013-11-27):
引用 楼主:
LED会发光。描述一下发光情况,OK?

和你的振荡频率有关的闪烁。闪烁频率快了就看不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