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MCU] MPC8313E 复位问题

楼主(2013-09-22):
请教各位大侠,MPC8313E复位问题现象如下:
1.系统上电,串口无打印信息,第一次复位按键,串口有打印信息,系统正常工作;第二次按复位按键,串口无打印信息;第三次按复位按键串口有打印信息,系统正常工作;第四次不重复第二次想象,如此循环下去。
初步判断:
a.复位上电时序不正确;
b.寄存器配置不正确。
2.用codewarrior进行复位操作,每次都能正常复位,系统能正常工作。
如何解决!

网友A:
MPC8313 勘误表有下面一条信息,你可以参考一下:
eLBC-A002: Core may hang while booting from NAND using FCM
详见:http://cache.freescale.com/files/32bit/doc/errata/MPC8313ECE.pdf
另外你还要注意数据手册2.2 Power Sequencing (page 10)关于上电时序的问题,详见:
http://cache.freescale.com/files ... heet/MPC8313EEC.pdf
祝顺利。

楼主:
引用 网友A:
MPC8313 勘误表有下面一条信息,你可以参考一下:
eLBC-A002: Core may hang while booting from NAND usin ...

谢谢FSL_TICS_MAHUI ,我明天回去认真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MPC8313 勘误表有下面一条信息,你可以参考一下:
eLBC-A002: Core may hang while booting from NAND usin ...

1.开机上电问题:开机预热半小时,每次上电都能正常启动;刚开机就不能正常启动。
2.按复位将问题:nandflash启动的话,只要取得硬件配置字之后,就进行_start执行第一条指令;文档中提及eLBC-A002: Core may hang while booting from NAND usin ...,需要wait for LTESR[CC] (offset
0xB0) bit to be set.但不知道在那里添加这个标志位和怎么添加,请教FSL_TICS_MAHUI 。

网友B:
这类PowerPC比较深入的问题,建议发邮件到support@freescale,com。那边有很多专家可以给你提供帮助。

楼主:
问题解决!就是eLBC-A002: Core may hang while booting from NAND using FCM问题导致的,需要用2008年12月26日的ltib!谢谢FSL_TICS_MAHUI

网友C(2015-10-26):
引用 楼主:
1.开机上电问题:开机预热半小时,每次上电都能正常启动;刚开机就不能正常启动。
2.按复位将问题:nandf ...

你好,不知道你的开机上电问题怎么解决的,我遇到类似的问题,麻烦赐教一下,谢谢!

我使用MPC8260ACMHBB(Hip4)做设计,现在遇到一个问题,常温下,长时间断电后第一次上电启动时,单板启动不正常,调试串口无输出,我在程序中添加点LED指示,LED灯显示程序已经运行到bootconfig.c文件中的打印boot **,但是保持上电一段时间后,重新复位或者重新上电单板,单板又启动正常,串口输出正常,只要不长时间断电,重新上电单板都正常启动。为什么?
MPC8260没有明确说要进行上电时序控制,因此我也没有进行上电时序控制,这个会导致这个问题吗?
我前面焊接过几块板子,不过但是采购的芯片是Hip3版本的,但是我的内核电压都是1.8V,Hip3版本的芯片可以正常启动,不存在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