扁平线与同轴电缆阻抗问题

楼主(2013-09-22):
电视剧用300欧的扁平线与75欧的同轴电缆,会出现阻抗不匹配,有重影等问题,如果只有电容和铜线,求大神指导如何解决????!!1

网友A:
电视剧还用电缆
把铜线卖掉换钱买个好天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视剧还用电缆
把铜线卖掉换钱买个好天线

额。。。这是高频老师布置的问题,百度也找不到答案,所以在这求大神指导。。。

网友B:
好像有这种匹配器呀,买一个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