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知]
为什么我的博客发的日志一直处在待审核阶段?

楼主(2013-09-23):
(无正文)

网友A:
你发的网址打开时21ic论坛的首页,你截个图来看看

楼主:
stm32之TIM1的PWM(待审核)
2013-9-16 21:41 |个人分类:stm32|系统分类:单片机| stm32, TIM1, PWM

//配置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FIO|RCC_APB2Periph_TIM1,ENABLE);
//设置IO为复用输出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8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定时器1配置
void TIM_Configuration(void)
{
    TIM1_TimeBaseInitTypeDef TIM1_BaseInitStructure;
    TIM1_OCInitTypeDef TIM1_OCInitStructure;
    TIM1_BDTRInitTypeDef TIM1_BDTRInitStructure;

    //TIM1基本计数器设置(设置PWM频率)
    //频率=TIM1_CLK/(ARR+1)
    TIM1_BaseInitStructure.TIM1_Period = 1000-1;
    TIM1_BaseInitStructure.TIM1_Prescaler = 72-1;
    TIM1_BaseInitStructure.TIM1_ClockDivision = 0;
    TIM1_BaseInitStructure.TIM1_CounterMode = TIM1_CounterMode_Up;
    TIM1_BaseInitStructure.TIM1_RepetitionCounter = 0;
    TIM1_TimeBaseInit(&TIM1_BaseInitStructure);
    //启用ARR的影子寄存器(直到产生更新事件才更改设置)
    TIM1_ARRPreloadConfig(ENABLE);

    //TIM1_OC1模块设置(设置1通道占空比)
    TIM1_OCInitStructure.TIM1_OCMode = TIM1_OCMode_PWM1;
    TIM1_OCInitStructure.TIM1_OutputState = TIM1_OutputState_Enable;
    TIM1_OCInitStructure.TIM1_OutputNState = TIM1_OutputNState_Enable;
    TIM1_OCInitStructure.TIM1_OCPolarity = TIM1_OCPolarity_High;
    TIM1_OCInitStructure.TIM1_OCNPolarity = TIM1_OCNPolarity_High;
    TIM1_OCInitStructure.TIM1_Pulse = 120;
    TIM1_OC1Init(&TIM1_OCInitStructure);
    //启用CCR1寄存器的影子寄存器(直到产生更新事件才更改设置)
    TIM1_OC1PreloadConfig(TIM1_OCPreload_Enable);

    //TIM2_OC2模块设置(设置2通道占空比)
    TIM1_OCInitStructure.TIM1_OutputState = TIM1_OutputState_Enable;
    TIM1_OCInitStructure.TIM1_OutputNState = TIM1_OutputNState_Enable;
    TIM1_OCInitStructure.TIM1_Pulse = 680;
    TIM1_OC2Init(&TIM1_OCInitStructure);
    //启用CCR2寄存器的影子寄存器(直到产生更新事件才更改设置)
    TIM1_OC2PreloadConfig(TIM1_OCPreload_Enable);

    //死区设置
    TIM1_BDTRInitStructure.TIM1_OSSRState = TIM1_OSSRState_Enable;
    TIM1_BDTRInitStructure.TIM1_OSSIState = TIM1_OSSIState_Enable;
    TIM1_BDTRInitStructure.TIM1_LOCKLevel = TIM1_LOCKLevel_OFF;
    TIM1_BDTRInitStructure.TIM1_DeadTime = 0x90;  //这里调整死区大小0-0xff
    TIM1_BDTRInitStructure.TIM1_Break = TIM1_Break_Disable;
    TIM1_BDTRInitStructure.TIM1_BreakPolarity = TIM1_BreakPolarity_High;
    TIM1_BDTRInitStructure.TIM1_AutomaticOutput = TIM1_AutomaticOutput_Enable;
    TIM1_BDTRConfig(&TIM1_BDTRInitStructure);

    //TIM1开启
    TIM1_Cmd(ENABLE);
    //TIM1_OC通道输出PWM(一定要加)
    TIM1_CtrlPWMOutputs(ENABLE);
}

楼主:
不知道为什么 一直是待审核

楼主:
都一个星期了

网友B:
重新发一次试试。

网友A:
引用 楼主:
https://bbs.21ic.com/blog-544816-107505.html

打不开。:L
不知道是不是和你的等级有关。最早开通博客是需要一定的等级后才可以的。
问问@21小跑堂

网友C:
已做相关调整,博客日志应该全部可以正常显示了,请LZ核查!
如有问题再和我联系~:loveliness: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已做相关调整,博客日志应该全部可以正常显示了,请LZ核查!
如有问题再和我联系~ ...

是的呀 谢谢boss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已做相关调整,博客日志应该全部可以正常显示了,请LZ核查!
如有问题再和我联系~ ...

老大 日志可以正常显示了 但相册里的图片还是不行啊 帮看一下吧:)

楼主:
自己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