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 关于for循环问题

楼主(2013-09-23):
在keil C51中 这两个循环有什么区别?
#include<reg51.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Yellow=P2^1;
void main()
{
        unsigned int  i,j;
        while(1)
        {
                Yellow=~Yellow;
                for (i=0;i<32768;i++);
                //for (i=32768;i>0;i--);
        }
}
为什么用第一个for循环时,黄灯闪烁频率明显比第二个小?两个for循环延时的时间不是一样的吗?

网友A:
数学上也是不完全一样的

网友B:
减的比加的要快  具体请看汇编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学上也是不完全一样的

          for (i=0;i<32768;i++);
          for (i=0;i<32767;i++);
那用这两个循环,闪烁频率也相差很多?uint范围是0~65535根本没超过范围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减的比加的要快  具体请看汇编

         for (i=0;i<32768;i++);
          for (i=0;i<32767;i++);
那用这两个循环,闪烁频率也相差很多?uint范围是0~65535根本没超过范围呀

网友C:
for (i=0;i<32768;i++),每一次循环要做一次16位减法,然后根据减法结果判断是否满足条件;
for (i=32768;i>0;i--),每一次循环只需将数据装入寄存器A中就知道是不是0了(都是无符号不可能小于0),没必要做减法,指令少很多;
具体看编译后的汇编列表;

知道减法的效率要高,实际应用还是习惯加法呵呵
楼主倒是给大家提醒了一种优化循环的方法哈~!

网友A:
谁说了,这两个应该一样快,或者差不多呢

道理不很简单吗

假设一个循环相差一个周期,32768个周期下来也不简单啊,何况肯定不止一个周期呢

网友D:
第二个循环快些。编译出来汇编代码短些。6楼解释很清楚了。

网友E:
学习了,理论果真要联系实际才行

网友F:
看了六楼真是长知识了

网友G:
学到知识了,六楼很厉害的样子

网友H:
吼吼,围观中,以前从没想过这个问题。

网友I:
第二个循环效率本身就是高啊,只是很拗口,我一般还是用第一个循环。

网友J:
还真么有想过这样的问题;  每次都是在keil里面看下时间的;

网友K:
所以还是要用计时器精确计时

网友L:
两者汇编代码量不一样的

网友M:
实践出真知,六楼说的很好,学习了

网友N:
六楼说的确实有道理,但具体也要看编译器的实现!

网友A:
这个完全取决于CPU架构,ARM上基本没有差别

网友O:
判零简单些

网友P:
看到各位大虾谈论,小弟特别放到keil编译后看汇编。如图所示,减的效率比加的高很多,这在以后写for循环要注意。虽然现在的单片机主频比以前高了,ARM更快。但就这么一个小改动,能得到不错的效率,也是挺好的!

网友Q:
太简单了。其实,就算是用同一个循环,闪烁频率都可能不一样。因为编译时你控制不了,编译出来的代码可能不一样。我多次遇到这种情况。只有用汇编或定时器才能精准延时。

网友R:
经KEIL UV4仿真,设置晶振为12M,按常规的每个机器周期12个振荡周期,优化等级为默认的8级。

使用 for (i=0;i<32768;i++);的执行时间为0.60642050-0.000195000。约为0.6秒。

全部的汇编代码为
0000: 02 00 33  LJMP  0033H
0003:    B2 A1  CPL   P2.1
0005: 90 00 00  MOV   DPTR,#0000H
0008:    AF 82  MOV   R7,DPL
000A:    AE 83  MOV   R6,DPH
000C:       E4  CLR   A
000D:       FC  MOV   R4,A
000E:       FD  MOV   R5,A
000F:       FB  MOV   R3,A
0010:    7A 80  MOV   R2,#80H
0012:       F9  MOV   R1,A
0013:       F8  MOV   R0,A
0014:       D3  SETB  C
0015: 12 00 1D  LCALL 001DH
0018:    40 E9  JC    0003H
001A:       A3  INC   DPTR
001B:    80 EB  SJMP  0008H
001D:       EB  MOV   A,R3
001E:       9F  SUBB  A,R7
001F:    F5 F0  MOV   B,A
0021:       EA  MOV   A,R2
0022:       9E  SUBB  A,R6
0023:    42 F0  ORL   B,A
0025:       E9  MOV   A,R1
0026:       9D  SUBB  A,R5
0027:    42 F0  ORL   B,A
0029:       EC  MOV   A,R4
002A:    64 80  XRL   A,#80H
002C:       C8  XCH   A,R0
002D:    64 80  XRL   A,#80H
002F:       98  SUBB  A,R0
0030:    45 F0  ORL   A,B
0032:       22  RET
0033:    78 7F  MOV   R0,#7FH
0035:       E4  CLR   A
0036:       F6  MOV   @R0,A
0037:    D8 FD  DJNZ  R0,0036H
0039: 75 81 07  MOV   SP,#07H
003C: 02 00 03  LJMP  0003H

使用 for (i=32768;i>0;i--);的执行时间为0.13133300-0.000195000。约为0.13秒。

全部的汇编代码为

0000: 02 00 14  LJMP  0014H
0003:    B2 A1  CPL   P2.1
0005:    7F 00  MOV   R7,#00H
0007:    7E 80  MOV   R6,#80H
0009:       EF  MOV   A,R7
000A:       1F  DEC   R7
000B:    70 01  JNZ   000EH
000D:       1E  DEC   R6
000E:       EF  MOV   A,R7
000F:       4E  ORL   A,R6
0010:    70 F7  JNZ   0009H
0012:    80 EF  SJMP  0003H
0014:    78 7F  MOV   R0,#7FH
0016:       E4  CLR   A
0017:       F6  MOV   @R0,A
0018:    D8 FD  DJNZ  R0,0017H
001A: 75 81 07  MOV   SP,#07H
001D: 02 00 03  LJMP  0003H

可以看到,后者指令减少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