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酱油启示录——59

楼主:
路过上堂《几何》课(欧几里得空间),当然不是中学“点线面”的那种。

显见,所有周期为T的函数构成一个线性空间,且是个无穷维空间,自然基为δ(t)(0≤t≤T)。

对于所有周期为T且周期内平方可积(有限能量)的函数集合,同样构成一个线性空间(记为L(T)),可定义内积如下

    [f(t),g(t)] = ∫[0,T]f(t)g(t)dt/T

显然,范数为

    ‖f(t)‖ = √(∫[0,T]f(t)²dt/T)

范数?太数学了!其实就是“有效值”啦。既然如此,下面就将其称为“有效值”,其实也是线性空间内向量(这里就是周期为T的平方可积函数)“长度”。

至此,已经定义了一个欧几里得空间,且其自然基为δ(t)(0≤t≤T)。

若将周期T分割成若干段{T1,T2,...,Tn},任一函数f(t)∈L(T),可分解为若干个函数f1(t),f2(t),...,fn(t),其中fi(t)在Ti内等于f(t)之外为零(i=1,2,...,n)。显然,fi(t)为自然基δ(t)(t∈Ti)构成的线性空间内的向量,故fi(t)正交(i=1,2,...,n)。这从内积定义式子也容易看到。

在欧几里得空间中,有如下关系:

    ‖f(t)‖² = ‖f1(t)‖²+‖f2(t)‖²+...+‖fn(t)‖²

现在看具体的一个例子——正弦函数f(t),分解为正负两个半波函数f1(t)和f2(t)。显然有‖f1(t)‖=‖f2(t)‖,则

    ‖f(t)‖² = ‖f1(t)‖²+‖f2(t)‖² = 2‖f1(t)‖² = 2‖f2(t)‖²

    ‖f(t)‖ = (√2)‖f1(t)‖ = (√2)‖f2(t)‖

    ‖f1(t)‖ = ‖f2(t)‖ = ‖f(t)‖/√2

这就是“全波”有效值与“半波”有效值间的关系。

楼主(2013-09-23):
附加说明两个概念(针对具体的正弦波,一般情形也一样):

一)正弦波的正交分解

这是将一个正弦波分解成若干个正交的分量波,如正负半波。注意,一般的周期函数还可以分解成正交的谐波(傅里叶级数变换),这其实是一个道理。半波是砍掉正半部分或负半部分的“完整”波形。

二)采用半波(其实是半周)计算

计算一个周期内信号的某种特性,可以按时间分段处理。若信号具有某种对称性,则还可以利用此简化计算。需注意的是,与上不同,这里是将信号(或函数)按时间轴(横轴)分割成若干个信号片段,其并不是“完整”的波形。

网友A:
采用半周(按时间轴分割成信号片段)计算一点问题都没有!问题是***把这个半周时间段内的有效值当成“正半波的有效值”,据此算出“正半波的电流”为2.2mA,“正半波的功耗”为4.4mW。暂且不说用有效值计算是错误的。首先半波电压的有效值就不是220V而是155.5V左右。那后面的结果就可想而知是对是错。如果说***交待清楚算的是在半周内的局部平均,而并不是业界所公认的有效值和平均功率定义(业界默认,不作特殊说明,指的是完整的波形),那谁也不会说啥。

楼主:
此帖和那谁一点关系都没有。

问题源于下帖:

https://bbs.21ic.com/icview-622402-1-1.html

楼主:
谈到“业内”,无妨再多扯几句:

一)平均值,那是小学“业内”的事情,一般指算术平均。

二)功率,那是中学“业内”的事情,指做功速率。

三)有效值,那是大学“业内”的事情,指均方根值。注意,那玩意儿——‖f(t)‖(范数),就是。有效也有等效之义。

需要再次特别说明的是:

    平均(无论是算术平均或均方根)是特定区域范围内(如某特定时间段或空间范围)的统计平均。对于周期量,远大于周期的范围内的平均值可用“周期平均”近似计算。如此才引入了“周期平均”这个平均特列。它是用于计算某范围内“周期量”均值的。此特定范围之外,不必保证其还是个周期量(譬如,AC电源切断后并无输出,而这不在所关心的范围内)。

所以,关于“平均”概念,别本末倒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