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道关于输出噪声的面试题

楼主(2013-09-23):
原题:电源和地之间两个电阻R串联,中间输出接一个电容C,问输出噪声?在电阻输出和电容之间接一个无噪声的理想缓冲器,问此时电容上的噪声?

本人学艺不精,读不懂题目意思。

网友A:
也看不懂,学艺更不精。

网友B:
应该是指在电源噪声已知的情况下,电容上噪声和电源噪声的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看不懂,学艺更不精。

谢谢顶贴。
翻完了模电书,就找到豆腐块一点大地方的文字描述电阻热噪声S(f)=4kTR(v^2/hz)。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指在电源噪声已知的情况下,电容上噪声和电源噪声的关系

考滤波电路吗?

网友B:
不会考电阻热噪声的

网友C:
瑞晟的笔试题,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会考电阻热噪声的

谢谢回复。
看看其他人的回答:第一个kt/c ,第二个4ktreq, 噪声功率无穷大

网友C:
引用 网友D:
=kT/C

求详解!

楼主:
引用 网友D:
=kT/C

大师,能详解一下吗?

网友E:
电容C的另一端接什么地方?

网友F:
引用 网友B:
不会考电阻热噪声的

考的就是电阻热噪声

网友G:
不会,只能围观大神的回答了

网友H:
我也围观下。。。。不会。。

网友I:
to LZ:

看了半天,每一个靠谱的....

给个提示:

此题电源肯定是假设为理想无噪声源,噪声源于电阻。按戴维南等效,噪声为两个并联电阻R||R的等效噪声如下

    Un² = 4KTB(R||R)

这里B是等效带宽。

按你题意,自己算一下B是多少?(题意表述有误)。

当然,这不是加减乘除能解决的问题。

网友I:
等效带宽

网友I:
看清楚多了吗?

网友I:
另外,LZ是两问两答,而非选择题。

网友J:
额?…目瞪口呆!…

网友K:
外行  不知所云

网友L:
完全不懂的飘过

楼主:
LZ我 恐慌,看上面两个大神讲解的都有道理。

网友I:
先COPY一下:

题1:对于小信号而言,两个电阻是并联(VDD和地都是低阻),Req=R1//R2,热噪声电压4kT*Req.
因为Req和C构成低通,对应的转折频率f1=1/2πReq*C,那么噪声的等效转折频率为(π/2)f1=(π/2)*【1/2πReq*C】=1/(4Req*C)
那么总输出噪声RMS为【4kT*Req】*【1/(4Req*C)】=kT/C

网友I:
然后看看正统的是什么:

RC低通的等效噪声带宽为B=1/(4RC) Hz,具体去查相关书籍,看看是否用加减乘除算得出来的。

然后代入

  Un² = 4KTBR

得噪声电压有效值

  Un = √(KT/C)

网友M:
高端。。。从来没考虑这个。。

网友I:
至于那个“紫外灾难”,《量子力学》早有说明。此外,由于电路的分布特性(其实已经不能用《电路》描述),加了缓冲器的实际带宽也是相当有限的。

网友I:
纯粹是转移话题....,弄个“能量守恒”唐塞一下。

有什么恐慌的,噪声分析其实就是小信号分析,线性运算很简单的。

电路见17楼:

题1:对于小信号而言,两个电阻是并联(VDD和地都是低阻),Req=R1//R2,热噪声电压4kT*Req.
因为Req和C构成低通,对应的转折频率f1=1/2πReq*C,那么噪声的等效转折频率为(π/2)f1=(π/2)*【1/2πReq*C】=1/(4Req*C)
那么总输出噪声RMS为【4kT*Req】*【1/(4Req*C)】=kT/C

这是不是用加减乘除算出来的?

能说明一下,这里的数据是如何出来的呢?别说是凑的!

至于那什么的

噪声分析其实就是小信号分析

典型外行话就不评论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D:
笨死了,答案就在眼前看不到。。。

32楼已经给出vo^2了,令4ktRB等于它,立马推出B=1/4RC了,把B和f1=1/2 ...

明白了,凑数

不出所料也。

至于那段文字,说的是“小噪声”,类比小信号。没有上下文作为背景,毫无意义。而据此理解为

噪声分析其实就是小信号分析

那是百分之百的外行

网友N:
两个神仙在打架。。。
搭车问一下两位神仙,这道题都打算用什么招数求解。。。

网友O:
不亦心真捣乱,半伏。继续开讲

网友N:
引用 网友O:
不亦心真捣乱,半伏。继续开讲

木有捣乱
真心想看看两位神仙打算用什么招数求解此题。。。

网友P:
21因为大神的过招而精彩

网友I:
多余的话不说了....

不过,有必要阐明一些基本概念。以此作为此帖的最后一答。

一)kT

这里是功率谱密度,单位是W/Hz。注意,[频率量纲]=1/[时间量纲],所以kT量纲为能量。既然是功率谱密度,其功率就是整个频谱上的累加——即积分。

二)等效带宽

做工程的总喜欢用些简单的东西来等效计算,如此地用理想矩形频谱来等效上面的积分,而其矩形宽度就是等效带宽。需要注意的是,等效带宽与半功点带宽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没有一般的转换关系。

三)噪声分析

噪声本质是个随机过程,其分析方法源于《概率论与数理统计》。工程上可以有些等效类比方法,但非其本质。

四)特例不代表一般,用特例推一般不是个好主意。

所以,建议还是找本相关书籍系统地看看,这对于任何人都是有帮助地。不管是内行还是外行。

网友D:
一)kT 那奎斯特1928年《物理观点》中给出的一般公式:

室温时,hf<<kT,则指数项近似为1+hf/kT,进一步化简得N=kTΔf.

二)B和3dB关系表:

前面说的π/2对应于上表第一项1.57.

三)random process 地球人都知道,不说。但实际分析估计就不行了,见俺发的贴《关于noise计算》,走一个?

四)当电感和电阻串联时,则其中热噪声电流如法**制,Li^2=kT-->i^2=kT/L。简单、高端、大气、上档次。。。

所以,建议找些相关书籍,系统性地研究研究,对打酱油是很有好处地。

网友Q:
引用 网友O:
不亦心真捣乱,半伏。继续开讲

这个应该求死量,不能直接对除吧,应为1/ 根号2

嘘!这不是重点

网友I:
有人愿意停留在“外行”之列,强拉也没用,随便吧!

不过,至少通过此帖似乎知道了“等效带宽”这个词,至于是否真正明白了就不得而知。看来还是那什么....

网友D:
引用 网友N:
两个神仙在打架。。。
搭车问一下两位神仙,这道题都打算用什么招数求解。。。

这要什么招数,不就根据两个1欧画个等腰直角三角形么,相角就有了,勾股定理,模有了。。。

网友D:
扯完了,删帖撤人。。。。

楼主:
谢谢两位大神。
结贴。

网友R:
引用 网友O:
不亦心真捣乱,半伏。继续开讲

呵呵,不会是故意这么说的吧。
电阻1ohm和电抗1ohm不一样的。相位差90度。应该是0.707v了。

Lgz是在调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