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了个电源纹波较大

楼主(2013-09-23):
(无正文)

网友A:
大到什么程度?C24去掉再测测看

网友B:
没看到到底多大  多接些电解电容和陶瓷电容试试

网友B:
也可以串联磁珠等处理一下

网友C:
根据后面的负载大小,合理选择滤波方式,RC,LC  π等

网友D:
这个问题很严重!…这款电源始终处在最大“输出”状态…431状态正常么?…可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