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我看看这个电路有何不妥之处?

楼主(2013-09-23):
因为不同被测物电压是不同的,所以单片机控制数字电位器经过后边的op07得到的电压与被测物电压相减,
电压差放大通过后边的高速AD采样。
请问电阻电容选的值有何不妥?
单片机控制数字电位器是否有电阻电容选值不正确引起的非线性?
高速AD(1MHz ,16位)的采样值有波动,有无好的解决方法?

楼主:
没人知道么?

网友A:
想法是好的,
但是你了解过数字电位器的价格吗?
你有几种输入电压?
是否可以固定电阻 采用cd4052

楼主:
价格成本不考虑:)
技术指标要求0V~5V都能测

楼主:
我电阻选值对不对?对自己模电运放没信心:(

网友B:
270和10K电阻最好换成10K的。
下面的1M和2K电阻我觉得好像不太对,最好阻值交换一下。个人意见

楼主:
重新上图

网友C:
新手一个,不太懂单片机你能说说CAT5113的5角输出什么? 是固定电压吗?

网友C:
还有啊 你的稳压二极管是不是颠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