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及执行机构驱动]
永磁同步电机0转速调试

楼主(2013-09-23):
(无正文)

网友A:
0转时,电机不是静止状态吗?

网友B:
0转速, 应该是位置锁定状态. 往往要经过三环控制才能实现.
由于位置环处于最外环, 响应缓慢, 振荡或外面负载的变化很容易导致 "咯噔" 的抖动. 可以调整控制参数.
另外, 静摩擦和位置偏移也容易导致这种现象.

网友C:
什么啊这是,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