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一个简单的关于延迟函数的问题

楼主(2013-09-23):
void Delay10ms(unsigned int c)   //误差 0us
{
    unsigned char a, b;
    for (;c>0;c--)
        {
                for (b=38;b>0;b--)
                {
                        for (a=130;a>0;a--);
                }

        }

}
为什么这种for循环定义的10ms延迟函数是零误差(晶振视为12MHZ)

另外附上汇编代码:
DELAY:
        MOV         R5,#04H
F3:
        MOV         R6,#0FFH
F2:
        MOV         R7,#0FFH
F1:
        DJNZ         R7,F1
        DJNZ         R6,F2
        DJNZ         R5,F3
        RET

        END

网友A:
0误差又有啥意义呢,一样受中断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0误差又有啥意义呢,一样受中断影响

倒不是0误差,我只是想知道为什么这么循环的结果是10ms左右(如何计算的)

网友B:
上面的是零误差?这么巧?
自己根据汇编代码的执行时间计算一下就可以了。
对于不同的51内核芯片,时间不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面的是零误差?这么巧?
自己根据汇编代码的执行时间计算一下就可以了。
对于不同的51内核芯片,时间不一 ...

是不是0误差倒无关紧要,我想知道怎么根据for循环估算时间,能说下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不是0误差倒无关紧要,我想知道怎么根据for循环估算时间,能说下吗?

根据指令运行时间算出来的呗

网友B:
DELAY:
        MOV         R5,#04H    =1t
F3:
        MOV         R6,#0FFH   =1t
F2:
        MOV         R7,#0FFH   =1t
F1:
        DJNZ         R7,F1   =2t*R7=510t
        DJNZ         R6,F2   =(1t+510t+2t)*R6=130815t
        DJNZ         R5,F3   =(1t+130815t+2t)*R5
        RET        =2t
其实CALL语句也需要2t
总时间就是4t+(1t+130815t+2t)*R5
一般不要这么复杂,实际调整R6/R7的值,调整延时大小。R5是输入的变量。

网友B:
如果你为了准确,可以插入NOP

楼主:
引用 网友B:
DELAY:
        MOV         R5,#04H    =1t
F3:

哦,这么说就明白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