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请各位高手分析一下电路的工作原理?

楼主(2013-09-23):
其中D1为5.6V的齐纳二极管,电路的功能大致清楚5V- 5V
电路中的两个MOS管在其中的作用是什么?M1是N沟道耗尽型MOSFET;M2是P沟道增强型MOSFET。
请各位高手分析一下电路工作原理。

网友A:
分析了一下就是VDD到5V   应该不是5V到5V的吧  如果VDD也是5V我觉得不会有输出的
当输入VDD大于5V   两个MOS管导通   输出由于稳压管也会在5V左右
不知道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分析了一下就是VDD到5V   应该不是5V到5V的吧  如果VDD也是5V我觉得不会有输出的
当输入VDD大于5V   两个MO ...

版主 实际是5V输入,VDD输出,然后VDD给霍尔传感器供电。

网友A:
引用 楼主:
版主 实际是5V输入,VDD输出,然后VDD给霍尔传感器供电。

搞不懂了   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搞不懂了   呵呵

谢谢!继续等高手分析

网友B:
VDD转+5V,目的稳压!

网友B:
VDD转+5V,其实VDD也是+5V
分析:1,由右往左看,对PMOS M2,G端电压为0,Vgs=-VDD<Vt,M2导通,M2的D端电压为VDD
         2,对M1,VDD首先通过M1的体二极管流向D端,但体二极管存在正向压降,此时M1 D端电压小于VDD,这个电压由R14,D1组成回路,但D1不一定导通(R14为200K,太大,电流较小),此时M1 G端电压等于D端电压,Vgs等于M1的体二极管导通的负数,Vgs>Vt(M1这个管子Vt为-2.2左右,不知道的就百度),+5V=VDD,体二极管关闭
结论:这个题目主要需注意两个方面 (1)开始阶段由M1的体二极管导通,M1 MOS开启后体二极管关闭;(2)M1这种NMOS的导通电压为负数,这点尤其关键,若为普通NMOS,导通压降为正数,电路不能正常工作!

网友C:
明晚给你来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明晚给你来解答

好的  谢谢!

网友D:
世界越来越科幻了!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世界越来越科幻了!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VDD转+5V,其实VDD也是+5V
分析:1,由右往左看,对PMOS M2,G端电压为0,Vgs=-VDDVt(M1这个管子Vt为-2.2左 ...

谢谢 9楼的分析。
提出一点一点疑问:
1、+5V直流电是作为输入电源,VDD是输出电源而后VDD作为供电电源,给霍尔传感器以及PIC16F753单片机供电。因此,我个人认为这个电路应该是从左到右的。
2、D1是一个齐纳二极管,Vz=5.6V,Izt=5mA;
3、我个人认为这个电路的功能是将开关电源+5V电源输出一个平稳的VDD电源,供之后电路所用。
4、但是这里我不明白M1和D1在这个这个电路里的作用是什么?而且D1为什么选择5.6V的Vz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 9楼的分析。
提出一点一点疑问:
1、+5V直流电是作为输入电源,VDD是输出电源而后VDD作为供电电源, ...

+5V直流电是作为输入电源,VDD是输出电源    这不应该啊,说不通啊!两个MOS都达不到开启的条件!
如果可以的话,提供整个电路图让我分析分析,齐纳二极管的datasheet有的话也给我一份,或者让我知道具体是哪个管子,我自己去查查.我的邮箱:136885820@qq.com

楼主:
引用 网友B:
+5V直流电是作为输入电源,VDD是输出电源    这不应该啊,说不通啊!两个MOS都达不到开启的条件!
如果可 ...

齐纳二极管的型号是BZX84B5V6-G,图纸只有纸质没有电子档,上传的照片就是的。
你怀疑的地方我也想不明白,所以才上论坛的。但是它的应用没错,就是5V输入,VDD给后续电路供电,其他同事解释是提供一个平滑稳定的电源。

楼主:
没有大神指点一下,这个电路纠结了好久了。

楼主:
继续等待中……

网友E(2013-11-25):
以前见过,好象是OR电路,请参考LT4351的DATASHEET

网友F:
LZ在画电路时好像漏了什么东西,如果是这个电路,没必要搞2个MOS管

楼主:
引用 网友F:
LZ在画电路时好像漏了什么东西,如果是这个电路,没必要搞2个MOS管

没有漏东西,这个电路就是这样的。

网友G:
这个线路关键是D1,M1和M2的接法只不过是相当一个二极管。M2是让VDD不能倒灌到前面。M1的开关是前面的+5V控制着。好象是只有高于5.6V的才能工作?

网友H:
M1是过电压保护?M2是防反接。。。。有可能么?

网友I:
M1这边是一个过压保护,后面的M2真看不明白是神马用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