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道笔试题

楼主(2013-09-23):
给出传输函数的幅频特性,其中在1M处有一个零点,在10M处有一个极点,让用RC电路画出符合幅频特性的电路。
我考虑的是积分电路传递函数是1/(RCS+1)而微分电路是RCS/(RCS+1);这种题目的思路在哪?

网友A:
肯定是个带通电路,然后一个低通加一个高通,自己算就行了------我猜的

楼主:
求指教了

网友B:
1个零点,1个极点,只用RC貌似无法实现。。。

网友C:
1个零点,1个极点,只用RC貌似无法实现。。。

三个电阻,一个电容....

网友D:
引用 网友B:
1个零点,1个极点,只用RC貌似无法实现。。。

怎么会无法仅用RC实现?

网友E:
请大神指点。

网友B:
光说不练假把式,来,走一个: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光说不练假把式,来,走一个:

目瞪口呆....,惊讶到说不出话来。

不懂《数学》还真的可怕!!!

请求LS,别删。如此“高质量”的反面教材还真是比较稀缺地。

网友B:
别目瞪口呆了,我知道你啥意思,俺以前发过“RC放大”的帖子,忘了??忘了可以去查。。。

网友F:
供参考,当然还有其他方法

C上再串个R就完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供参考,当然还有其他方法

敢问您的思路是什么?推导过程就是

网友B:
引用 楼主:
敢问您的思路是什么?推导过程就是

由响应反推电路是综合,难度比分析大的多去了。
这个一般没什么固定套路,主要靠经验。
当然了,有许多电路综合书籍,但仍需大量经验知识才能消化,否则只能照葫芦画瓢。。。
所以,数字电路基本实现自动化了,模拟电路仍在龟速前进。

如果幅频图是衰减的,那么就用简单的梯形网络即可实现,很简单,只要电容是串而不是并在信号通路中就行了。
如果幅频图是有电压增益的,难度就大了点,梯形网络就不行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敢问您的思路是什么?推导过程就是

给个“直觉”:

“一零一极”基本就是个“阶跃”(当然,零极合在一起就没了)。电阻分压可以得到一个电压。再用一个电阻串联上一个电容,高频下电容“短路”,就形成了另一组分压。

需要注意的是,“阶跃”中的一个“平台”不能是零

楼主:
学习了。。还是不是很懂啊

没打算教你懂O(∩_∩)O哈哈~

网友G:
这个题, 老抽胜, 3R1C或1R2C, 都可以, 从成本角度, 我比较倾向于1R2C, 不过后者不能传递直流分量, 要选择性使用.

网友H:
LC构成的单端口网络,顺序:外极点,内零点,内极点,外零点。。电容和电感并联再和电容并联。。赵震初老爷子的《无线电技术基础》有详细的分析。

网友B:
10楼图形的RC实现:

无需注意的是:阶跃中的任何一个“平台”,都可以是零

此“文物”特有价值,请原样保留。

网友H:
题目要求是RC.......:L

网友C:
20L那谁别删,这个“奇葩”有相当的“艺术”价值。

“设计即艺术”就这么来的....

网友I:
翻了一下自控书,里面有常见无源校正网络里有两图图满足。3个电阻,1个电容。一零一极。

网友B:
引用 网友C:
20L那谁别删,这个“奇葩”有相当的“艺术”价值。

“设计即艺术”就这么来的....

放心,俺等着你
给你足够的百度谷歌bing时间。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放心,俺等着你
给你足够的百度谷歌bing时间。

说反了,是我等你....

只要给出传递函数即可。注意,是线性系统,别搞个“烂 货”来充数。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想的美。。。

做梦。。。

哈哈....

又是一个不出所料!

网友C:
这是《数学》,来不得半点虚的。

网友C:
那个帖如果觉得特有理的话,可以保留原帖。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现在是你老抽质疑我那图是不可能的,那么原因想必早已成竹在胸了。
但我预计,为什么不可能的道理,你根本 ...

非常简单,按图给式子。还没到电路图那一步呢。注意重点!

其他的,不扯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非常好笑!

你能根据幅频图得出该幅频图所对应的表达式?????

又是不出所料!

能少点那什么吗?

网友B:
三个秀才进京赶考,路遇一算命瞎子,问考试结果如何,瞎子伸了一个手指,便包含了所有可能结果。

老抽把算命瞎子本事运用过来了,不管你说什么,都是“不出所料”。。

:lol:L:L

网友D(点评):
这句可错了。秀才赶考,不是进京,是到省城,称“乡试”。举人赶考才进京。

网友B:
双方互摆事实、讲道理,你来我往,这样能学点东西。
现在这样啥玩意也学不到,都是鬼扯,实在没趣,还耽误正事,删帖撤人。。。
应老抽要求,前面宝物留着。。。

网友J:
大神又开始过招了

网友K:
查了一下,明清年间科举制为乡试中举,可唐代却是秀才也要进京的

10楼糙无大错,20楼似有技术故障

老抽就画个符合题意的让大家瞧瞧,免得让楼主为难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是那本书上的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是那本书上的啊?

无须再去看书....,要看也得看些基础书籍,如《电路分析》。

这里,图有了,根据图自己推导出传递函数来。然后分析传函,以及数据与器件参数的关系。

网友B:
秀才的事,还是别谈了。

余秋雨在其大作《十万进士》中,说有个考生鬼扯出“两槐夹井”的典故,批卷者都没听说过,找宰相定夺,宰相也没听说过,但万一真有的话,那就丢人了,人家会说孤陋寡闻。后来此人考上解元了。

所以,文学典故、规章制度,有几千年历史,甚至可追朔到甲骨文年代,太久远,扯不清。
而模拟电路,突飞猛进也只是近50年的事,短短几十年,想扯的清很容易。

网友D(点评):
“两槐夹井”是乾隆年间的事,清代没有宰相这个官职。“解元”是乡试第一名,乡试也不会找最高行政官员定夺。

楼主:
各位大侠的各种争锋相对,拜服了,结贴了,自己研究去

网友I:
引用 楼主:
这是那本书上的啊?

《胡寿松的自动控制原理》 第四版
第六章 线性系统的校正方法
p231 常见无源校正网络

网友B:
你考证过??电视剧里李保田主演的《宰相刘罗锅》是怎么回事?
曾国藩,李鸿章等,为什么被评为著名宰相啊?

网友B:
答案有了:

网友B:
所以俺就说么,文学是文学、科技是科技,两种不同的玩意,有着不同的研究方法。
比如说你拿一个电路,跑地球上任何一个地方、问任何一个人,得到的答案可能都是一样的;
但文学就不一样了,本身就具有虚拟成分,历史上到底真没有秀才问瞎子算命、历史上有没有考生在路上看到一颗槐树、一口井,谁都验证不了,又没有摄像头啥的。
有人说如来佛是男的,有人说是女的,到底是男是女谁知道?你又不能扒ta裤子瞅瞅。。。

网友B:
引用 楼主:
各位大侠的各种争锋相对,拜服了,结贴了,自己研究去

你还是别研究了,《电路基础》里也不可能说这些事的(不过简单特定的例子可以有)

这种综合理论,研究起来难度非常大,一般是得老手才能拿的住,一般人研究这个没什么效果。练九阳神功也得功夫底子是不是?

手头有几本这方面的书,不过很少看,火候不够:

可见,很多变量的确定,具有模糊性,需要经验来决定。

好的,谢谢大侠指点

网友L:
不好玩,木意思,老删贴。。。。

不管神马情况,建议留着原汁原味的帖子。。。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你考证过??电视剧里李保田主演的《宰相刘罗锅》是怎么回事?
曾国藩,李鸿章等,为什么被评为著名宰相 ...

电视剧岂能为证?
“当官不与民作主,不如回家卖红薯”是《七品芝麻官》(改编自豫剧)里面的名句。可是,剧中那个年代(剧中提到严嵩之妹),中国没有红薯,红薯是明末严嵩去世多年后,由两个在菲律宾经商的中国商人从菲律宾带到福建,才传入中国的。
这并不妨碍观众喜爱《七品芝麻官》,也不妨碍“当官不与民作主,不如回家卖红薯”成为脍炙人口的名句。但该剧绝不能当作严嵩时中国已有红薯的证据。

另外,“秀才”在明清两代,是科举功名的最低级,“进士”是最高级。但在唐代,“秀才”却是最高级,比“进士”要高两级(中间一级是“明经”)。唐代各地考试“进士及第”后,由政府解送进京,故乡试第一名(考中进士的第一名)称“解元”。明清两代,俗称乡试第一名为“解元”不过是沿用了此名称,但乡试中试者不是“进士”,称“举人”。著名的“公车上书”里面的“公车”,也是沿用历史上的名称(政府出车送入京城)。曾、李称“相”,也是别人沿用历史名称。“宰相”自明太祖已废除。明清两代,都称授“大学士”为“拜相”,但并不是官职。

实物已废或已亡,名称却流传下来并得到沿用,例子太多了。北京有“贡院东街”“贡院西街”“贡院头条”“贡院二条”“贡院三条”,可顺天府贡院早在清末就没有了。北京还有个地名叫“祖家街”,原为祖大绶府第,故名。可雍正八年就废掉了,改成了八旗官学(民国后为北京三中),可是,“祖家街”的名称一直沿用到今天。

网友D:
回到“电路”上来。
1MHz处一个零点,10MHz处一个极点,绝对可以仅用RC实现,没有任何问题。

网友K:
我原来理解错了,5楼解释

网友D:
再说历史名称。
南京有个地方叫“阅江楼”,却从朱元璋以来600年,只有一篇“阅江楼记”,没有楼。可是这个地方,600年来一直都叫“阅江楼”。
北京有条街叫“太仆寺街”,明朝时太仆寺确实在此。清朝雍正三年时太仆寺搬走了,地名却至今仍叫“太仆寺街”。

网友B:
在中国,倘若跟“名字”较真,可就输了。
有村子叫“三里屯”,要跟据名字便认为这个村子距离城市3里路,那就错了,有的是相距1里路,有的是相距6里路;
“一串钱”也不是想象中的一百文,有的地方是83文,有的地方是33文。

生活口语更是比比皆是,比如“晒太阳”,明显是个病句,人只能被太阳晒,怎么会反过来晒太阳。

网友D:
我家附近就是“八里庄”,当年确实是距离城市(阜成门)8里。现在城市扩张了,到了市区里面了。
另外,清代的“里”和现在的“华里”,距离也不一样。

网友D:
“晒太阳”和“看医生”,一样不?

网友B:
大4那年在校内食堂吃饭,旁边一哥们对老板大吼:老板,我点的这盘“辣椒炒肉”,怎么全是辣椒,一个肉丝都看不见?
老板说:你怎么不点“嫦娥奔月”啊,你点了我还得送个嫦娥给你。。。
那哥们语塞了。。。

跟名字较真没什么用。。。

网友D:
“老婆饼”里面也没有老婆。

网友G:
辣椒(皮)炒(辣椒)肉 :lol

楼主:
引用 网友I:
《胡寿松的自动控制原理》 第四版
第六章 线性系统的校正方法
p231 常见无源校正网络 ...

额,这本书是我本科教材

网友I:
人民大会堂里开会的是人民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回到“电路”上来。
1MHz处一个零点,10MHz处一个极点,绝对可以仅用RC实现,没有任何问题。 ...

如果是LHP零点,走一个?

所以说,这种葫芦僧判断葫芦案的题目,说难就难,说简单就简单,完全看提问者心情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LHP零点,走一个?

所以说,这种葫芦僧判断葫芦案的题目,说难就难,说简单就简单,完全看提问者 ...

有才!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有才!

还有才呢,楼主这个问题可缩可伸,可繁可简,只是你没研究过罢了。
比如:Z和P什么时候同半平面?什么时候异半面?什么时候Z比P小?什么时候Z比P大?如何判断?或者说判断依据或标志是什么?

网友C:
怎么漏了个太字,应该是:

“太有才”了!

网友M:
看热闹,不明觉厉。此帖为21模坛本年度典范帖,建议别这么光着给条裤子穿。

网友C:
好了,给个最后说明:

其实,那题应该问的是“题设”(一零一极)和“实现”(RC)是否有交集?

显然有。

而异化出来的几个问题时:

一)|H|无分贝标识,直接在横轴上给出一“零平台”。那是《数学》不容许的。

二)把“平台”定在 |H|>1(0dB) 之上,那是捣乱。还声称给出了RC实现,那就是胡说八道了。

三)想把零点搬到RHP内(注意是R,不是L),自然也是捣乱。

这类题目一般理解为“技术性”题。技术必有其一定的功效,自然就会默认一些基本前提。若把所有的前提都给清楚了,不仅繁琐,也不符合习惯。

网友B:
再一看--我在线时间要多达100小时了;想一想--喔喔说了这么多,为什么不可能实现?原因理由啥也说不出,所以根本没有反驳必要。

一)电子学中,频率特性曲线几乎都是用bode图表示的,这根本不需要说明--当然了,跟外行聊的话需要说明的。

二)赌10万RMB,请中间人做裁判(裁判费用1万),我就实现给你看看,看到底是不是捣乱。可以玩一玩的大师。

网友B:
:lol:lol捣乱!!!:L:L不可能;P;P胡说八道

请我搓一顿,让你看schematic右边:

嫌增益小了,像电荷泵一样接着往上垒。。。

网友C:
不好意思,老王,借引一下:

看出喜感了。。哈哈
到底智商是硬伤还是RP是硬伤
画个问号。。
哈哈

网友B:
双簧:lol

骂吧,没事的,你去年骂了俺几个星期,一口一个有病,一口一个吃药,俺不也是没还口么。
又无法从理论上彻底驳倒俺,只有骂几句解解恨了:lol

少数21IC版主喜欢骂人、嘲弄人,又不是什么稀奇事。
而21IC疏于管理,加之官官相护,所以不会对你们施加任何约束,所以再怎么骂,作为21IC一名无权无利的普通网友,也只能被骂,又不敢还口--一旦还口,就会被封杀!!

所以说:权利绝对是好东西,是生存的本钱,有了这个宝贝,你可以为所欲为、无拘无束、想骂谁就骂谁--对方还不敢还口,爽!!!!!!!!

俺也想当斑竹,过过权利的瘾,21IC小管家请批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