蜂鸣器自己出声的问题

楼主(2013-09-23):
单片机IO口推挽输出接一个1K电阻,再接ss8050的基极,8050的集电极接有源蜂鸣器的负端,发射极接地,蜂鸣器的正端接3.3V电源。
蜂鸣器是用来作为按键提示音的。
现在问题是:没有任何操作时,蜂鸣器会时不时响一下,有时候间隔个几分钟响一下,有时候间隔不到1分钟,没有什么规律性。
开始以为是有键盘干扰信号,导致键盘误动作,从而有提示音,测试后发现,有响声的时候,没有产生任何操作,基本就排除了按键干扰的原因;且响声没有规律性,也就排除了程序的原因。难道是有干扰,导致8050误导通??那这个导通时间还较长啊,能听出来明显的响声,说明蜂鸣器通电时间至少是毫秒级吧。

求教。。。

网友A:
你难道没有测试手段、方法、思路?
这个也求教?

先测试三极管集电极的波形,再测试基极的波形。
就可以判断是硬件还是软件问题了。

网友B:
示波器看控制脚 时间打慢点,
估计还是你软件的问题
自己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难道没有测试手段、方法、思路?
这个也求教?

有示波器,我就直接测试了:L

网友C:
自己动手做个逻辑笔!…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示波器,我就直接测试了

没有示波器,难道就不会测试?
可以短路基极,去掉基极电阻,把连接MCU的一端开路再接地。
方法多了。

网友D:
三极管基极接一个10K下拉电阻

网友E:
上电初始化时,io输出脚置低电平试试,我用没问题呀

网友F:
加一个下拉电阻,再并一个0.1uf的电容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加一个下拉电阻,再并一个0.1uf的电容

如果IO口有脉冲输出,你加上拉,下拉,0.1U也是图劳的.

网友H:
十之**是软件问题,你可以先把三极管BE短接判断蜂鸣器是否有问题,或者1K电阻和IO口断开看有声音吗?

网友I:
你说的现象好奇怪啊

楼主:
引用 网友H:
十之**是软件问题,你可以先把三极管BE短接判断蜂鸣器是否有问题,或者1K电阻和IO口断开看有声音吗? ...

应该是蜂鸣器本身的问题,后来新买了一批蜂鸣器,同一批板子,没有问题。
之前的蜂鸣器可能是暴露在空气中太久,受潮什么的。

网友H:
还是比较怀疑,不通电蜂鸣器会响?不应该呀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还是比较怀疑,不通电蜂鸣器会响?不应该呀

不是不通电,是三极管基极给了高电平,蜂鸣器声音还是非常小非常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