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载到RAM后Mixed source/ASM汇编变成----- ------ ----,无法仿真

楼主(2013-09-23):
问题是使用2808_RAM_lnk.cmd文件编译2808后下载到RAM中,程序无法运行,且C语言下发汇编为------ ----- ----,原使用2802是没有问题的,因空间不够改用2808,现在运行不了,救命啊!在线等

楼主:
使用的是TI自带的程序,真是奇怪,而且在汇编中
3F9FFE 0000 ITRAP0
3F9FFF 001F INTR    RTOSINT
------ ---- ------
------ ---- ------
------ ---- ------
------ ---- ------
0x3FA000后面没有数据,在CMD中PRAMH0地址为0x3FA000,但是修改这个地址编译又报错。请高手指点!

楼主:
奇怪的是我把程序写到2802中能正常跑?这是为什么呢?
应该是CMD文件没设置好,哪外高手指点一下!在此谢过!

网友A:
实在不行,就重新建立一个2808的工程

楼主:
我发现主要问题是PRAMH0 地址设置问题,如果我将地址设置成PRAMH0     : origin = 0x008000,程序可在RAM中仿真。现在是将就在用。还不知道后续会碰到什么问题呢。

网友B(2013-11-02):
在程序较小,占用空间少时,TI提供的CMD文件可以不作修改就可以使用。如果较大的程序,还是需要修改一下CMD文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