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贴片三极管上面丝印上印L6的是什么型号的三极管啊

楼主(2013-09-23):
L6是什么型号的三极管?2L 是5041

楼主:
那是不是可以认为印有L3,L4,L5,或者L7都是2SC1623三极管啊?还是印L6的才就是2SC1623啊?

网友A:
如果是三极管,型号为BSS69R,PNP高频管40V,100mA,200MHz,330mW,SOT-23封装;若是二极管型号为BAR17,PIN二极管,SOT-23封装,100V,100mA。

楼主:
我量过管的三个脚是NPN的三极管,是用在车上的防盗器的一个小电路上面的。但就是不太确认L6它是哪种三极管,看了jjjyufan 这位大哥给的型号很像很像。

楼主:
引用 楼主:

那是不是可以认为印有L3,L4,L5,或者L7都是2SC1623三极管啊?还是印L6的才就是2SC1623啊?我量过是NPN的三极管,会不会有可能是别的型号的NPN管啊??大哥 谢谢

楼主:
这个不一定的,
国产的三极管各家的丝印也有重复的
比如9013 9014
建议你不要纠结三极管型号,分析出电路 自己找个三极管替代

网友B:
  看懂原理才是王道

楼主:
我也知道这原理,分析电路的重要性;但是老板说不能改元件啊; 我上了个原理图,帮我看看三极管应该是哪种型号的,或者能用哪些代用的三极管比较好,我就是不能让老板发现我改元件了。

谢谢!!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个不一定的,
国产的三极管各家的丝印也有重复的
比如9013 9014

我也知道这原理,分析电路的重要性;但是老板说不能改元件啊; 我上了个原理图,帮我看看三极管应该是哪种型号的,或者能用哪些代用的三极管比较好,我就是不能让老板发现我改元件了。

谢谢!!

楼主:
你这个图,三极管 9014 2sc1623都可以用,这2个型号的丝印都是L6
你自己买 替换 看看正常否。

楼主:
引用 楼主:
你这个图,三极管 9014 2sc1623都可以用,这2个型号的丝印都是L6
你自己买 替换 看看正常否。 ...

嗯,好的,我找来管去试试先吧。谢谢!!

网友C:
怎么样结果,修好没,我是初学者理解一下怎么弄

楼主(2013-11-20):
那二个三极管二个型号的可以用啊,谢谢谢谢

网友D(2023-03-12):
三极管型号没那么讲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