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刚接触allegro完全不会用求指教

楼主(2013-09-23):
安放元件的时候,发现需要画三层板,但是完全不会用这软件,怎么加一层二层啊,求指教,
包括软件上面的具体操作。或者求指教哪有教程什么的也行
新人分不多,见谅

网友A:
没见过有三层板的,
是你自己想做3层还是你老板、客户要求做3层?

网友A:
3层比4层贵不是一点

5层比6层贵

所以没人 会用
工艺问题

网友B:
有的时候真的很向往3层板,2层走线+一层地

网友A:
还是你指的3层基板对应应该是6层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见过有三层板的,
是你自己想做3层还是你老板、客户要求做3层?

自学allegro,练手,难道层数还有讲究?只是双层看着是不够用的样子,所以我想顶层和底层走线加元件,中间单独加一层作地,不走线,想是这样想的,但是不知道肿么弄

网友A:
记住:一般PCB 只有1 2 4 6 8 10 12.。。。。。
双数层板子

网友A:
打开层管理器,自己按图添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记住:一般PCB 只有1 2 4 6 8 10 12.。。。。。
双数层板子

好吧,
那么同样的问题,多层板,求操作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来大神已经都指出来了,擦,网速太渣,反应慢了点,不好意思了
感谢:handshake

网友A:
多层以上,自己按需添加层
另外,新人记得及时结贴给分:lol

网友C:
三层板?建议看看PCB加工工艺吧,不要跟着自己想的走。

网友D:
先看看关于pcb的书吧,真的没有三层板,电磁兼容会出问题。setup crosssection 里面设置

网友E:
有想法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层以上,自己按需添加层
另外,新人记得及时结贴给分

怎么结贴,怎么评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看看关于pcb的书吧,真的没有三层板,电磁兼容会出问题。setup crosssection 里面设置 ...

受教了,菜鸟一个,自学中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三层板?建议看看PCB加工工艺吧,不要跟着自己想的走。

哎,想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想法啊

想,都敢想,就是不一定能实现,所谓的无知者无畏大概差不多意思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怎么结贴,怎么评分?

https://bbs.21ic.com/icview-442857-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