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TL16C554(或者754)的简单问题

楼主(2013-09-23):
我把数据 写到了寄存器THR中,然后向把数据用TXA发出来,都应该做哪些设置?现在复位后,写完THR之后,去读TXA (CSA 设置成0了),都是高电平

网友A:
没用过 帮忙顶

网友B:
这还是个蛮复杂的数据通信芯片, 我看是芯片还没有完成初始化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还是个蛮复杂的数据通信芯片, 我看是芯片还没有完成初始化吧?

是的,初始化没有做好,现在发送成功了,可是接受又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