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理图] 交流电流采集

楼主(2013-09-23):
互感器测量交流电流电路,大侠有什么好的电路吗,我采用的是LM358  电源是单电源,输入端信号波形还可以,输出端波形失真了。

网友A:
从你的电阻关系看放大了2被  你输出端的3.3V嵌位电路是不是对幅值有影响
采样电阻使用精密电阻  温漂要小   如果输入端信号存在负半轴的话 最好使用双电源供电

楼主:
我的板子很小,没有负电源, 进STM32的AD口 允许有负电压吗 现在测下来前端 350MV放大两倍 显示的是600MV不知道为什么,下半部分截了一些,

楼主:
明天把测试的图都贴上来

楼主:
运放3脚的波形图,如图所示

楼主:
幅值测量的是200MV   AI2_AD的波形图如图

楼主:
幅值是800MV 放大3倍的话应该是600MV 不知道为什么是800MV   R171我改为20K了

网友B:
给 LM358 增加一组负电源就可以了。运放没用好的原因。

楼主:
我没有负电源

楼主:
有没有什么型号的运放可以推荐,在这种单电源情况下可以很好工作的

网友C:
在LM358同相端加偏置电压,便将输入波形负半周抬到零电位以上

楼主:
检测放大50HZ交流小信号,这个放大电路是不是有问题,我看好像有用反向放大器的。

网友D:
把运放的GND管脚接二分子VCC上试试

网友E:
给信号加上偏置电压,保证进入运放的信号完整。
0。1U的电容应该去电或换个小的。因为你的信号是交流信号,大电容的滤波会影响信号的采集。

同相输入端因没有偏置电压,工作在负电位下,当然会失真啊。

网友F(2014-05-13):
引用 网友G:
LM324

lm324封装不一样啊,再加上电路不合理,换了也没用,呵呵。

网友F:
最简单的做法,用个仪表放大器,在参考电压端加个信号,输入信号加上参考信号,输出就不会失真了。

网友F:
另外也可以按照楼上几位的说法,在同相端接个加法电路。

网友H(2015-01-20):
楼主稳压管的作用是干什么的

网友I(2017-01-01):
楼主最后怎么搞定的,求你的解决方案,邮箱549042892@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