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ASP 音频信号输出

楼主(2013-09-23):
目标是为了把解调后的数据通过mcasp口进行输出,但是输出口得示波器发现数据时一屏一屏过去的,因为每次都是先进行解调得到数据,然后直接通过A口输出,输出完后又得等解调之后再继续输出下一屏数据,中间有一段时间没有数据输出。最终输出的不是连续的信号,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呀。。

楼主:
顶一下 没有哪位做过类似项目的么 就是为了使mcasp口能持续稳定的输出。。。

网友A:
相关项目没有做过  个人觉得肯定要在你的解调出做连续
能不能边解调边送

网友A:
要么解调完做大量的存储   然后送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么解调完做大量的存储   然后送出

多谢回复。要实现的功能就是和RS的频谱仪一样的。能把解调之后的信号输出,但是mcasp口实时输出的。所以一直是先进性解调 然后通过asp把解调后的数据输出 然后程序又去解调下一屏数据 再输出。无法完成边解边送的功能,没有找到解决办法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回复。要实现的功能就是和RS的频谱仪一样的。能把解调之后的信号输出,但是mcasp口实时输出的。所以 ...

这样肯定不行   觉得FPGA并行处理应该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肯定不行   觉得FPGA并行处理应该可以

貌似是单独靠DSP的没走FPGA的样子,数据从A口出来直接到AD了。所以就是没找到方法做并行处理,不能实现边解边发的功能啊。。

楼主:
据说要用EDMA 配合 没做过。。有没有谁做过类似的呢。。

网友B:
做过一个类似的方案。
要用到EDMA, 是独立于CPU的传输方式。
建立两个区域,一个ping区,一个pong区,可以是两个数组。
当你解析A时,你把结果存在ping区(或者pong), 同时你上次解析的结果存在了pong(或者ping)区,pong(或者ping)区用DMA链接方式传输,即pong(或者ping)区传完了,自动传ping(或者pong)区,如此循环。通过控制数组的大小,你就可以控制每次传输多少位,每位的传输时间就是你的时钟,你就可以控制一次ping/pong区的时间。
不知道我说明白了没有。。。。

网友B:
补充一下:如果ping区或者pong区传输完了,也可以启动中断,然后你可以手动确定什么时候传输下一次ping/pong传输。 上边的回复是自动型的。

网友C:
音频信号的数出的,非常不错的,对于楼主的问题。。。我查下资料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