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性串联稳压电路输出电压是否能大于输入电压?

楼主(2013-09-23):
如图为线性串联稳压电路图,带放大环节。
放大电压其实是针对稳压管的稳定电压而言。由于三极管一定有管压降,因此输出电压不能大于输入电压。
对么?

网友A:
应该不是放大环节吧  反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不是放大环节吧  反馈

教科书上说,如果不需要放大,把运放、R1、R2和Rw统统拿掉,再把稳压管负极和三极管基极相连即可。运放、R1、R2和Rw提供了反馈,也提供了放大。
你可以看童诗白和华成英老师的书。
还有一个说法是,如果要升压还要线性稳压,那就在整流前边的变压环节提高副边电压,或是倍压整流即可。

先有放大、后有反馈!…

网友A:
引用 楼主:
教科书上说,如果不需要放大,把运放、R1、R2和Rw统统拿掉,再把稳压管负极和三极管基极相连即可。运放、R ...

哦 下来学习一下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