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LED=~LED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3-09-23):
sbit LED = P1^0;
whiel(1)
{
LED=~LED;
}

网友A:
就是每一次进入循环,对P1^0取反一次。

楼主:
能解释一下原理吗?谢谢

网友B:
看下C语言的 位操作 部分

楼主:
但是最开始led的值并不知道啊  ,默认为1或者0吗?谢谢指点。

网友:
单片机端口上电默认输出高电平

楼主:
谢谢几位指点,我懂了。:victory::handshake

网友C:
这个我就不大明白了,在while里边取反,能看出来闪烁吗?

楼主:
因为单片机端口上电默认输出高电平用二进制也就是用1表示,二 ~ 是按位取反,所以~1=0,~0=1这样端口电压就随着while循环而改变,在仿真时就看到led灯在闪烁,希望能帮助你。

网友D:
顶,膜拜一下

网友E:
这个地方有两个问题:第一,在while里面直接取反,如果不用示波器,根本看不出LED的闪烁。第二:while都写错了!

网友F:
同意楼上。。。多看书打基础先吧

网友G:
引用 网友C:
这个我就不大明白了,在while里边取反,能看出来闪烁吗?

:handshake  同纳闷

网友H:
引用 网友C:
这个我就不大明白了,在while里边取反,能看出来闪烁吗?

有点意思。。。。

网友I:
这个~~~问题,很高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