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点在C语言中无法设置

楼主(2013-09-23):
最近在用Keil调STM32F103ZE的板子,通过J-Link下载仿真,发现断点在C语言中无法设置,菜单的断点设置显示灰色,只有在汇编语言中双击才可以设置断点,Options for targets 的debug设置中断点设置的钩均勾选,settings中Download to flash前面的钩也已取消,均无效果,什么情况啊?哪位朋友能给指点一二,先谢谢了。

网友A:
关闭MDK,重新打开,重新编译,DEBUG。

网友B:
1.不优化,
2.去除编译临时文件,全部重新编译,
3.源文件是否编译,
4.keil版本,

网友C:
应该还是默认的设置问题   尽量不要使用优化代码

网友D:
应该不是优化的问题.
我也遇到很多次这样的问题了, 方法就是2楼的办法.
可能是系统资源不足引起的. 退出, 关闭一些窗口, 或者重启电脑, 再调试.

网友D:
应该不是优化的问题.
我也遇到很多次这样的问题了, 方法就是2楼的办法.
可能是系统资源不足引起的. 先退出调试, 关闭掉一些窗口, 或者重启电脑, 再调试.

网友E:
1.先关闭MDK
2.先关闭调试
3.先不调试,看看可以设置断点么

网友F:
不是所有C语言的源程序都可以一一对应到汇编,简单的说,比如你C语言写一行 ‘{’就不会生成任何汇编。
另外还有一些在编译链接的时候优化掉了,这部分的代码也没有对应的汇编。

因为你不可能把断点打在不存在的语句上。

网友G:
你用的是**版的MDK吧,本人曾经用过,也出现了这个问题;然后被上海的MDK代理商发现了,千呼万唤的要求补缴使用费啊。。。还被威胁说要告上法庭,最后经不住呼唤决定花钱买正版的 ,到现在为止木有出现问题。

网友H:
引用 网友G:
你用的是**版的MDK吧,本人曾经用过,也出现了这个问题;然后被上海的MDK代理商发现了,千呼万唤的要求补 ...

好惨的感觉......: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