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12V电源怎样升压到18V?

楼主(2013-09-23):
有一个DC12V1A电源,想把它升压到18V给桥式RC振荡器的运放供电。
运放为LM358,电流需求很少。升压有什么好方案?有没有比34063更好的?
谢谢!

网友A:
只要有一个PWM芯片,就能实现升压功能,UC3842,NE555都可以,电流小的话,用分立元件也可以做,两个三极管加个电感升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有一个PWM芯片,就能实现升压功能,UC3842,NE555都可以,电流小的话,用分立元件也可以做,两个三极管 ...

你说的2个三极管和电感升压,有电路图吗?纹波大不?

网友B:
简单点的,12V 降压 5V 或者3.3V 找颗LCD 背光驱动IC sot23封装的,外接一个二极管 一个电感 可以到18V 了
便宜好用,面积小

网友B:
参考
背光驱动有很多,自己找

网友C:
34063都懒得用,那你索性再搭个振荡器,搞个电荷泵升压好了,电感升压也行

网友D:
12V供电不可以吗,干嘛要整到18V?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说的2个三极管和电感升压,有电路图吗?纹波大不?

有电路图,图很简单,但是今天停电了,没法传图了,你到百度搜,三极管升压,或者搜,1.5V升9V,就能搜出来,电路里面只有几个元件,很容易搭,稍微修改一下元件参数,就可以12V升18V了

网友E:
不知道有没有A12S18这样的DCDC模块没有
用电荷泵能不能升高

楼主:
引用 网友D:
12V供电不可以吗,干嘛要整到18V?

我的电源实测电压是11.52V,均分后提供给LM358做双电源,这样电源振幅为5.76V。
稳幅电路见图,Multisim仿真得到的正弦波振幅在5.67~5.69V之间。感觉太靠近5.76V。
3个电阻都试了好多组合,可振幅始终压不下去。

网友D:
你把供电整到18V后,振幅就到接近9V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把供电整到18V后,振幅就到接近9V了。

你的意思是,振幅会随运放供电电压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C:
34063都懒得用,那你索性再搭个振荡器,搞个电荷泵升压好了,电感升压也行 ...

ICL7660看起来不错。不过11楼的说法,您怎么看?

楼主:
引用 网友F:
啰索!…各种电路搭一下!…感性到理性!…

You say great!
Could you show me an example of rationality from sensibility? :lol

网友C:
引用 楼主:
ICL7660看起来不错。不过11楼的说法,您怎么看?

我也这么看。。。。:L

不过你仿真图都画出来了,你可以问问软件怎么看。。。:lol

网友G:
运放不只有一个单元吧? 用两个单元, 弄成BTL振荡不就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这么看。。。。

不过你仿真图都画出来了,你可以问问软件怎么看。。。 ...
Multisim仿真好像不考虑运放电源对输出的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运放不只有一个单元吧? 用两个单元, 弄成BTL振荡不就得了?

BTL振荡是什么意思?百度了一下,没找到答案。:)

网友H:
你看看能不搭建boost升压拓扑...

网友F:
简单的倍压加稳压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