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B107整流模块

楼主(2013-09-23):
想自己做一个简单的直流电源,最简单那种:变压器——桥式整流——稳压芯片
现在遇到一点问题:
变压器副边出来的电压约32V,整流用的是DB107芯片,整流之后测得的电压约28V(应该是根号2的关系 为什么反而变小了呢)

副边电压波形(探针放大倍数 10X ,电压都应该扩大10倍)

DB107整流波形

网友A:
107出来的波形对的,
你电容没放?
测电压你是交流档还是直流档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7出来的波形对的,
你电容没放?
测电压你是交流档还是直流档啊?

问题解决了 加了电容 输出40V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7出来的波形对的,
你电容没放?
测电压你是交流档还是直流档啊?

请教一个问题 整流出来的电压用电位器分压之后给稳压芯片 行吗?

网友A:
恐怕不行,
电位器 功率都不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恐怕不行,
电位器 功率都不大的,

我试了一下 整流桥后接电位器分压
分压之后的电压脉动很大,跟没接电容滤波时一样(跟我一开始上传的波形一样)
是因为加了电位器导致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