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及执行机构驱动] 关于IGBT驱动电路

楼主(2013-09-23):
IGBT驱动部分电路如下图所示:

问题1:比较器输入端的二极管和电解电容起什么作用?
问题2:IGBT的栅极G和发射极E之间并联了二极管和电阻起什么作用?二极管是不是稳压二极管?

网友A:
感谢楼主无私奉献!辛苦

网友B:
电容作用应该是防止开机比较器就动作输出高电位,二极管应该是稳压管吧。加10K电阻是因为G,S之间高电阻,不加容易被静电击穿。
应该是这样吧。。。不对的地方楼下指正。。。。

网友C:
1.电容应该就是滤波的  二极管是用来快速泄放电容的电
2.IGBT GE端的应该是稳压管   防止HO1过高击穿IGBT
电阻用来防止IGBT非法导通的

这个图有问题,栅极的稳压管也不对,IGBT栅极需要负压的,应该并双向稳压管才行

网友B:
倒是C34和D19什么用我看不出来呢。D19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倒是C34和D19什么用我看不出来呢。D19位置?

你好!lianyun121。
1. 那个比较器是用来过压保护的,当输入DC超过360V,就让IR2136S关断IGBT。C34应该是滤掉尖峰脉冲,防止比较器误操作吧。
2. D19应该如版主所言,断电后快速释放电容中的电量。
3. H0和L0端的电阻不一样大,一个100欧,一个51欧,不知为什么?
不正确的地方,还请多多指教!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好!lianyun121。
1. 那个比较器是用来过压保护的,当输入DC超过360V,就让IR2136S关断IGBT。C34应该是 ...

驱动电阻不一致,我认为可能是为了削减上管的开关噪声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驱动电阻不一致,我认为可能是为了削减上管的开关噪声吧。

你好!zhaohe2001,又见到你了。
1.你刚才说:“这个图有问题,栅极的稳压管也不对,IGBT栅极需要负压的,应该并双向稳压管才行”。
   我查了下三相桥驱动器2136S的datasheet,其中HO端输出电压在VS到VB之间,即HO端与VS端电压差在0到VBS之间,输出为正电压为什么要      双向稳压管。2136S部分datasheet如下:

2.  今天正好拿到电路板了,我把那二极管拆下来测了一下。正向导通0.7V,反向14.7V。应该是个15V的稳压管。
3.  不知道那个100欧和51欧是如何选取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电容作用应该是防止开机比较器就动作输出高电位,二极管应该是稳压管吧。加10K电阻是因为G,S之间高电阻,不 ...

10K电阻是防止在母线上电时由IGBT米勒电容引起的栅极击穿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好!zhaohe2001,又见到你了。
1.你刚才说:“这个图有问题,栅极的稳压管也不对,IGBT栅极需要负压的, ...

这个驱动器是驱动mosfet用的,用在IGBT上不合适。IGBT关断需要负压的

网友E(2013-11-26):
引用 楼主:
你好!lianyun121。
1. 那个比较器是用来过压保护的,当输入DC超过360V,就让IR2136S关断IGBT。C34应该是 ...

DC超过360V 怎么回事啊  是主电路折算到控制电路的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