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驱动] USB2.0眼图上升下降时间不够陡峭问题

楼主(2013-09-23):
各位大侠:
      有个关于USB2.0眼图的问题,请教一下。
      眼图如下:通过力科示波器,测试得到的眼图虽然PASS,但是上升时间和下降时间后半段都不够陡峭,导致“眼睛”睁得不是很“开”

      上升时间620ps,下降时间624ps。
      USB之间D+、D-直接连到SOC,外围只有两个ESD对地,去掉ESD对眼图改善效果也不是太明显。
      此眼图,余量不够大,希望能够改善眼图,请问是什么原因造成这种状况?能有什么可行的策略去对应?谢谢了

楼主:
请帮忙看一下啊

楼主:
现在经过确认,板子SOCpin脚到USB连接器脚,D+、D-的特性阻抗为90Ω。

网友A:
挺好的再陡就不容易过CE认证了

楼主:
还是感觉幅度有些偏低,余量不足,这样在以后产品的兼容性会差一些。

楼主(2013-12-03):
这个问题很头疼啊,目前该板子和其他对比就是要差一些,但是到底怎样才能去改善?

网友B:
容性负载过大,也就是电容比较大,导致眼图的最高点不在中心位置。可能你的FPC比较长,或者FPC上镀银比较多。
解决方法
1.设法减少容性负载。比如FPC变短,改变镀层。
2.增加驱动电流。你现在的电压幅度是0.4,通过软件增大驱动电流。抬高眼睛大小。0.4伏说明你采用的是17.78ma标准电流,可以增大点。
3.改变终端电阻,不过建议使用。效果也不大。

网友C(2014-07-11):
终于见到眼图仪的真面目了

网友D(2015-01-15):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虽然可以通过改变D+/-的电阻来改善,但是原厂不建议,另外一种方法就是改变差分线的阻抗了,现在是90R,layout改为80R试试,应该会有改善的,我也准备改变了,希望能给我些帮助

网友E(2016-07-18):
感觉可以尝试在D+/D-通路上串电感。

网友F:
这么久的帖子竟然燃能顶出来,7楼的大神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网友G(2016-09-04):
引用 网友E:
感觉可以尝试在D+/D-通路上串电感。

在通路上串电感,确实可以把眼图睁大,但是这个原理,可以否告知一下呢

网友H(2016-10-07):
这么久远的帖子了。不过楼主应该把pcb上usb DpDm走线贴出来。另外测量时连线也对眼图有影响啊。

网友I:
大侠已经说了,容性负载偏大,确实需要改善以下。   有个地方已经要压模板了,余量太小。。。

网友H:
哪位大侠能说一下眼图左面偏低和右面偏低有什么不同?

网友(2017-03-11):
引用 网友D: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虽然可以通过改变D+/-的电阻来改善,但是原厂不建议,另外一种方法就是改变差分线的阻 ...

改变差分阻抗有效果吗?

网友J(2017-10-14):
看不见图

网友K(2019-09-23):
我也遇到了,求解答了

网友L(2020-01-13):
这么久远的帖子了,前端时间调试了眼图,学习了一些知识,然后查看你的眼图,个人认为:上述眼图基本没啥问题,上升沿需要陡峭一些,可以让软件将USB2.0 Phy的预加重增大一些就可以了。

硬件上:眼图比较集中,没有散乱的抖动,说明硬件走线没啥问题,上升沿缓慢就是应为电容效率(走线长或者通路打孔多,ESD电容大等)如上通常都由板型决定,无法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