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设计中发现一个新的参数C dv/dt,请教各位大神怎么理解?

楼主(2013-09-23):
   今天在逆变器设计过程中发现别人提及MOSFET的选取过程中有这么一个描述:
根据KCL,栅极节点的电流可表示为”
C. dv/dt.
想不明白了,为什么呢,dv/dt应该是电压的幅值与频率的积,这怎么成了电流表示式子呢?

楼主:
大家快来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个C呢?!

可以麻烦你给解释一下嘛?

网友B:
搞逆变器设计之前,是不是该懂点《电路分析基础》?
老抽看见又要哀叹,又要给你上课了。。。

网友C:
搞开关电源,一定先要有《电路分析基础》的底子,否则只能照猫画虎。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流过电容的电流 =C*dv/dt

I =dQ/dt

:victo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