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器-信号链] 关于三角波生成电路

楼主(2013-09-23):
看到有的三角波生成电路如下图所示:

1. 这个电路与模电书上的三角波产生电路的不同就是在U1位置上少了一个稳压管接地。
2. 这个电路产生的波形U2作为载波信号与正弦调制信号相比较生成PWM。
问题:这个电路产生什么样的波形?

网友A:
帮楼主顶一个   运放这一块   版主比较给力   呼唤版主出来解决解决

网友B:
两个运放都工作在比较模式, 可以初步判断是方波发生器.
振荡器电路一般定性分析的时候, 都是假设给一个不平衡的激励的. 然后分析其正反馈回路.
这里也不妨假设 U2 输出高. 然后根据回路, 通过 R40,C24 的阻容电路延迟, 翻转.

网友C:
搭接好电路的通电试一下的就可以的了

网友D:
通过模拟软件实际操作一遍   另外就是将这个电路好好的搭出来试一试了  楼主

楼主:
1.用Multism仿真了一下,得到的波形如下:

网友E:
第一个是过零比较,输出为方波,后面一级是积分电路,根据数学关系可知是三角波输出,另外三角波的输出反馈给第一级继续过零比较。不过你这个波形是很不可靠的,三角波不够纯,建议在方波输出那里搞个限幅二极管,就是双向文雅的 那种。然后你输出的波形就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第一个是过零比较,输出为方波,后面一级是积分电路,根据数学关系可知是三角波输出,另外三角波的输出反馈 ...

版主所言甚是。我搭建好电路,用示波器看了一下,第一个放大器输出为方波,第二个为三角波,与模拟出来的波形基本吻合。输出三角波还挺规则的,够用了。

网友F:
挺好玩的电路  记住了  有时间要好好看看  谢谢楼主

网友G:
运放这一块    高版主 比较有实力   跟在他后面   我将运放又重新学习了一遍   比较不错    谢谢你

网友A:
第一个产生方波   第二个  产生三角波   楼主   就这样

网友H:
引用 网友E:
第一个是过零比较,输出为方波,后面一级是积分电路,根据数学关系可知是三角波输出,另外三角波的输出反馈 ...

楼上分析的非常到位的,佩服

网友I:
版主分析的很不错  确实是这个结果   牛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