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滤波电路分析

楼主(2013-09-23):
大家帮忙分析下这个电路,新手不太懂这个电路的功能,给介绍详细点呗,谢谢了!

网友A:
打不开呀打不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不开呀打不卡

不会吧,我从我这看没问题啊,那我应该怎么弄才能让大家都看到呢?

网友A:
下载下来看的 ,这不是滤波电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载下来看的 ,这不是滤波电路吧

这是放大电路,主要想问各个电容和电阻的作用

网友B:
像是二阶高通滤波器,第一级和第二级的放大倍数满足频率高于一定值,就用普通的微分运算电路就行

网友:
rx应该是压电陶瓷吧,猜的。rx的电压信号经过C1耦合送到运放做1M/10K=100倍反相放大。由于C1的存在,没有R1的话很难形成回路。放大后的信号在由C3耦合送到第二个运放做100K/10K=10倍放大,输出60DB信号。。
运放使用的是单电源,所以R2和另一个10K组成分压电路,为两个运放同相端提供偏置。可以这样理解:9v看做+4.5v,4.5V看做GND,0v看做-4.5V,这样就类似双电源了。
总的来说就是一个单电源的双运放信号放大电路。
我业余的,如果有说的 不对的还请工程师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