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关闭linux 2.6内核的请教

楼主(2013-09-23):
做一个嵌入式设备,用到2.6内核,根文件系统是yaffs,使用256MB的nand,有一个管脚作为电源供电控制脚,当该控制脚输出某个电平的时候,系统电源关闭。我现在的疑问是:
1:在我想关闭设备的时候,是不是只是需要将电源供电脚输出到某个电平状态就可以了,还需要对linxu系统做什么做什么样的操作么?
2:linux系统不是号称不怕随机断电么,不怕随机断电的原因是什么?
谢谢!

楼主:
请知道的指导指导,谢谢!

网友A:
1、直接断电
2、搜索日志式文件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直接断电
2、搜索日志式文件系统

我就是想问问,使用电源控制管脚直接断电之前,是不是要对系统进行什么操作;现在去搜索一下日志式文件系统先,谢谢!

不用做任何操作,当然,如果你能做成hotswap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