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小继电器做中继的问题

楼主(2013-09-23):
在这里,小继电器HK23F的常开点接大继电器的输入电压,控制其线圈得电。
HK23F参数:触点负载,2A  120VAC/24VDC,功耗0.2W 线圈电压DC12V
大继电器参数,线圈DC220V,功耗2.8W

网友A:
没看到楼主有啥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到楼主有啥问题

就是小继电器的触点负载是2A,24VDC.而其常开触点闭合时通过的是220v的直流,但是电流很小。
这会对小继电器的触点有影响吗?

网友B:
既然都用了光耦了,为什么不搞个MOS管直接驱动大继电器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小继电器的触点负载是2A,24VDC.而其常开触点闭合时通过的是220v的直流,但是电流很小。
这会对小继电 ...

不建议使用超过额定电流和电压的负载。
虽然产品都有一定设计余量,不会刚超过就坏了,所以实际应用时可以超过一定的量,但可靠性不好.。
而且220V对人体属于危险的电压了,还要考虑人的安全,这点最重要。这个小继电器的绝缘性能不一定行,用220V直流电时潜在很大的安全隐患。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既然都用了光耦了,为什么不搞个MOS管直接驱动大继电器呢?

那版主给提供个型号呗,就是能够驱动220DC的mos管
现在接触的比较少,版主费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建议使用超过额定电流和电压的负载。
虽然产品都有一定设计余量,不会刚超过就坏了,所以实际应用时可以 ...

这种继电器分断交流比较大,分断直流就比较小了,灭弧原理不一样。
但是当小继电器的常开接到220vdc,给大继电器供电时,流过的电流很小只有十几ma
不是有用小继电器做中继的吗,只是好多分断的都是交流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种继电器分断交流比较大,分断直流就比较小了,灭弧原理不一样。
但是当小继电器的常开接到220vdc,给 ...

呵呵,如果非要这样用,你可以试验一下看看。
从安全的角度来看,如果你按照厂家给的指标进行应用,出现安全问题厂家是要负责任的,如果超指标应用,出了问题厂家不用付任何责任。
同样,从质量方面,如果是在额定电压、电流范围内进行产品设计,如果厂家售后还可以,是会提供技术支持的。如果超指标,我想他们最多会说一句,建议在额定范围内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