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K60的SPI问题

楼主(2013-09-23):
用K60的SPI调W25Q16。出了一个问题。1、主机发命令0x9F命令。从机返回的是0xEF、0x40、0x15.这个与手册是一致的。2、主机发命令0x90命令。从机返回的是0xEF、0xFF。其中第二个返回值与手册不一致,手册的是0x14。3、主机发命令0xAB命令。从机返回的是0x1F。这个也是与手册不一致的,手册的是0x14。下面是抓的图。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求解。

网友A:
既然有命令可以获得正确的返回数值。说明你的SPI通信是成功的。你可以再检查一下你的发送方法是不是有问题,比如在发送下一条命令之前是不是要做些别的事情。

网友B:
我在MK40上发现跟你同样的现象,但同一个程序在STM32F103上验证却没问题,现在还没找到原因

网友A:
你有用debug的工具.一组一组数发吗?发一组等一下,这样也不行,是吧?

网友C:
请查看一下W25Q16手册,发送命令0x90有什么先决条件吗?

网友D(2015-02-13):
楼主,请问您有K60的读写一个字节的程序吗?就是读和写在一起的函数;

网友E:
不知道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