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AM在医疗领域完胜其他小伙伴们?大家怎么看

楼主(2013-09-23):
前不久参加医疗电子大会,重点了解了一下现在很热门的一个存储器——FRAM。Speaker认为因为FRAM的以下优势在医疗应用已经取得绝对主导地位:

首先,在医疗领域,FRAM的抗辐射性是一个比较大的优势,因为医院里的特殊环境所致(CT扫描X射线、用于消毒的紫外线和伽马射线的医学和生物处理),目前只有FRAM能够抗伽马射线,而EEPROM不行;

其次,在呼吸机中,要对患者的呼吸数据实时记录,就需要频繁的数据读写操作,而FRAM的数据写入周期时间很短,接近无限次的读写次数,因此非常具有竞争力,如果采用EEPROM,由于其不能够进行高速读写,加上其读写次数是有限的,所以病人呼吸的数据就不能实时的记录,而采用FRAM就能够将患者呼吸状态履历实时记录,并且不需要电池;

第三,高速烧写(是EEPROM的40,000 倍)、高耐久性(是EEPROM的1,000,000 倍 )和低功耗(是EEPROM的1/1,000 )使它能够完胜他的小伙伴们。

附件图片是我在会议现场拍的,可以参考下。不知道坛子里有没有懂这方面的?这些特性对于其他行业有没有参考性?貌似家电领域好像还很少有FRAM的应用?

网友A:
FRAM   FM33256B 32Kx8bit    15元/只
EEPROM 24C256  32Kx8bit    2元/只

呼吸机用得着ns级的写入速度吗?

哈哈

网友B:
是啊,好东西的唯一优点就是贵,哈哈

网友C:
其实FRAM的最主要优势就是楼主的第三点——写入速度最快(是EEPROM的40,000 倍)、高耐久性(是EEPROM的1,000,000 倍 )和低功耗(是EEPROM的1/1,000),抗辐射对于医疗应用来说算是比较独特的需求。

网友D:
拉到吧,还更辐射了。。。

网友E:
不是单纯的辐射吧。抗辐射加金属屏蔽罩就行了

网友F:
铁电的性能和它宣传的差不多,一直用铁电,工控场合,几年了,再没有因为存储出问题,就是稍微有点小贵。家里数字电视机顶盒里的存储芯片就是铁电

网友G:
楼主是说的富士通的FRAM吧,医疗电子大会上唯一一家推FRAM的

网友H:
我觉得楼主被 商家忽悠了,或者是在忽悠大家。
铁电成本太高了。而且设计上也不是必须的。
你说的呼吸机,存数据当然可以用SD卡。
以前用电池加 SRAM。 现在用FRAM。 当超大容量数据记录,还是会选择SD卡等
因为FRAM满足不了容量需求!晓得不? FRAM最大多大?32G?....

用电池的SRAM照样可以,现在CPU都非常超低功耗。。。。

网友I:
LZ,消费电子用FRAM的最大的估计是未来的物联网RFID应用,目前已经是主流存储器,不过貌似物流行业为主

网友J:
关于价格,补充几点:价格与存储容量相关的,容量不同,价格不同,现在FRAM和EEPROM一般的价格差距在2~5倍,而在大容量方面,例如1M~2M的FRAM和EEPROM的价格差距就只有1~2倍,所以,在大容量应用中,EEPROM的价格并不占优势,未来会被FRAM所替代。

网友K:
敢问楼主 Speaker  是一个公司还是一个人名?

夹生饭好吃吗?

网友L:
医疗应用都是绳命关天的,可靠性和高性能才是关键,我看好FRAM。

网友M:
有应用案例吗?

网友N:
引用 网友J:
关于价格,补充几点:价格与存储容量相关的,容量不同,价格不同,现在FRAM和EEPROM一般的价格差距在2~5倍 ...

错,大容量的FRAM和EEPROM会更贵,可以了解下1MB的铁电多少钱,你会吃惊的哦。
以前的铁电是RAMTRON独创,目前被cypress收购
富士通以前给RAMTRON代工,现在开始推出自己的FRAM
还有MRAM 磁电的,抗磁场干扰较差。
cypress还有一套nvsram方案,sram+flash架构不够外部需要加大电容

网友N:
FRAM推出10+年了吧,在工控,智能电表已经应用很多年了,主要是价格高。
医疗行业抗   CT扫描X射线、用于消毒的紫外线和伽马射线  可能到时特殊的需求了。。

网友O:
应不是大规模的普及的时候。

网友P:
引用 网友M:
有应用案例吗?

      参加富士通的研讨会,拍了一个呼吸机的案例,可以看下。另外,在那天的演讲中还介绍了下面这些应用实例:输液泵、胰岛素注射泵、监护仪、有线内视镜、血氧测定仪、生理分析仪表(血糖仪/尿液分析仪)、胶囊内镜、便携式心电图仪 、扫描仪。有兴趣的可以上富士通半导体的官网了解下。